[DSP编程] c6678 sys/bios hyperlink中断不触发

楼主(2019-11-01):
在裸机情况下,hyperlink正常出发,但移植到sys/bios系统后,中断不触发。

楼主:
有人咩,请大佬们指教!

网友A:
串口相关的   参考下
因为需要对CIC0的串口中断进行一次映射,再将这个MAP到核0,参考6678数据手册161页,首先要读懂那几个表的含义,6678一共有128个event,然后如果需要用串口终端的,其中98个自带的,加上17个CIC映射的,其中八个核都可以响应中断,看图figure7-29,CIC0对应核0-3,CIC1对应核4-7,我们想用核0响应中断,就选用,CIC0,然后找表,发现149号是串口接收中断,然后再定义映射event到21-31,92-95任意id,就可以完成这一步的映射。
KeyStone_CIC_event_map(gpCIC_regs, 149 , 92);   //将149映射到92
gpMSMC_regs->INTMUX1=
CSL_GEM_CIC0_OUT_4_PLUS_8_MUL_N_OR_CIC0_OUT_4_PLUS_8_MUL_N_MINUS_4<<CSL_CGEM_INTMUX1_INTSEL5_SHIFT;
//将92MAP到核0的5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相关的   参考下
因为需要对CIC0的串口中断进行一次映射,再将这个MAP到核0,参考6678数据手册161页, ...

我使用cic映射过了,参考dsp sys/bios 文件sys/bios hwi 部分,111映射core0,最后系统给的事件号是104. 但是还是不行,无法触发硬件中断

不要沉下去,顽强等到大佬给思路解决问题的啦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