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PD01复用为GPIO不好使

楼主(2019-11-01):
单片机使用的是内部晶振,想把PD0和PD1用作GPIO,使用了下面的程序,但是PD0和PD1一直输出高电平,而且当PD0输入高电平的时候PD1又会变成低电平。弄了好久也没弄明白,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谢谢啦。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PD01,ENABLE);//映射PD01的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选择端口号(0~15或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选择IO接口工作方式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我同事画电路的时候也把PD0作为普通引脚了。我查数据手册时,因为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数据手册,对PD0使用的描述不一样。不过后来还是搞定了。
我是这样搞的,查过一些资料。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开启复用的外设时钟使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PD01,ENABLE);/*映射PD0、PD1的使能  φ(>ω<*)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C13、PC14、PC15        作为普通IO口使用,最高频率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允许修改RTC 和后备寄存器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关闭外部低速外部时钟信号功能,PC13、PC14、PC15才可作为普通IO口使用
RCC_HSEConfig(RCC_HSE_OFF);//关闭外部低速外部时钟信号功能,PD0才可作为普通IO口使用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禁止修改后备寄存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同事画电路的时候也把PD0作为普通引脚了。我查数据手册时,因为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数据手册,对PD0使用的描 ...

好的 我试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同事画电路的时候也把PD0作为普通引脚了。我查数据手册时,因为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数据手册,对PD0使用的描 ...

问题解决了 十分感谢你 我都弄了好几天 就是不好使。。太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十分感谢你 我都弄了好几天 就是不好使。。太感谢了

不客气。

网友B:
标记一下!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开启复用的外设时钟使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PD01,ENABLE);/*映射PD0、PD1的使能  φ(>ω<*)  */

看了这句话是关键点!

这信息很关键 原来没有开AFIO时钟 其他条件都符合了 找了半天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Q_Q

网友B: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允许修改RTC 和后备寄存器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关闭外部低速外部时钟信号功能,PC13、PC14、PC15才可作为普通IO口使用
RCC_HSEConfig(RCC_HSE_OFF);//关闭外部低速外部时钟信号功能,PD0才可作为普通IO口使用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禁止修改后备寄存器

网友C:
如果可能尽量使用STM32CUBEMX来配置,可以减少很多配置方面的问题。

当然 硬件线路还是得靠你自己控制。

网友D(2024-09-29):
输入高电平的时候PD1又会变成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