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USB芯片驱动

楼主(2019-11-01):
请问新唐USB系列的单片机在PC端有没有相应驱动程序,只要调用API就能和单片机通讯?不想再用HID的方法了,省事一点~

网友A:
His 模式不需要驱动,直接api就可以

网友B:
可以下载官方的软件BSP看看里面有没有那种例子,或者看看手册有没有介绍那种功能。

网友C:
基本上HID TRANSFER的WINDOWS HID API代码,已经包成OPEN, READ, WRITE CLOSE,只要呼叫这4个即可。

网友D:
HID的貌似简单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HID TRANSFER的WINDOWS HID API代码,已经包成OPEN, READ, WRITE CLOSE,只要呼叫这4个即可。 ...

HID操作函数是只有简单的几个,只是OPEN函数要找到指定HID,就要调用一大堆相关函数了。
另外的关键就是WINDOWS HID API,不支持设置超时,导致一旦下位机没数据返回,PC就会卡住,所以才想用厂家的驱动和API。

网友E:
不知道啊。

网友E:
对USB没研究。

网友F(2019-12-04):
是不是需要自己进行封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