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输出的PWM占空比无法完全达到100%?

楼主(2019-11-01):
使用内部时钟,系统时钟36MHz。
定时器3输出pwm,频率1KHz,自动重载值2000。占空比为100%时,输出比较值设为2000,可是输出的PWM占空比并不是100%,把输出比较值设为2001就可以达到100%,求解。
使用标准库和cubeMX+hal库配置的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A:
那就设2001,有什么问题呢,
也许本来就应该是2001呢,

具体要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设2001,有什么问题呢,
也许本来就应该是2001呢,

目前没啥问题

网友B:
达到100% 就是 高电平!常高

网友C:
对于极性选择为高有效,PWM1模式下,CCR要设置得比ARR大时才会100%高电平。

这里有篇**可以参考下。里面有提到相关话题。STM32定时器停止PWM输出时的电平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极性选择为高有效,PWM1模式下,CCR要设置得比ARR大时才会100%高电平。

这里有篇**可以参考下。里 ...

看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