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驱动波形如何改善

楼主:
我设计一个大功率MOS控制电路,电流100A,用10对MOS并联,示波器测量到gs波形非常差,请问这是什么引起的,该如何解决这是开启时候的波形

这是关闭时候的波形

网友A(2019-11-01):
不清楚你提及的波形不好是针对哪个。
  如果是 衰减振荡, 那是 寄生电感 和MOSFET的栅极电容导致的振铃,可以加合适的 RC 电路吸收掉。  不过你这个的 振铃频率非常低,是不是你增加了不必要的 电感、电容 之类零件?
    如果是 上升下降沿 不够陡, 那是你的驱动能力不足,需要修改电路或更改器件,提高驱动的输出。

网友B:
相位超前校正即可,在环路加一个电容。贴出电路才能加在那。

网友C:
驱动能力不够吧

网友D:
也可能是示波器地线夹子位置不对。

网友E:
楼主你好,我们公司新到一批mos管3407,原装目前特价,您有用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