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人成功安装了MPLAB X IDE v5.30吗?

楼主(2019-11-01):
前几天Microchip官网发布了MPLAB X  IDE v5.30版本,我安装了完成后无法打开软件,还有一个就是有谁安装了MCC的3.85版本?希望前辈可以指导一下

JKN
我的是选择中文版后工具栏还是英文其他都是中文

网友A:
试了一下,可以打开,无法编译文件。

原来的项目文件也无法编译,估计软件有问题。

JKN
我的是选择中文版后工具栏还是英文其他都是中文

网友A:
5.25也用不成,不能仿真暂停,一暂停就退出仿真,提示”Script engine is not supported“,现在只能用5.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可以打开,无法编译文件。

原来的项目文件也无法编译,估计软件有问题。 ...

我的就直接打不开,又换回了5.25

JKN
我的是选择中文版后工具栏还是英文其他都是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5也用不成,不能仿真暂停,一暂停就退出仿真,提示”Script engine is not supported“,现在只能用5.20 ...

我还没用到暂停的这个功能,以后试一试

网友B:
5.25没问题啊,5.3还没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25没问题啊,5.3还没下载

你用的是WIN7还是WIN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WIN7还是WIN10?

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5没问题啊,5.3还没下载

那个MCC您是用的哪个版本?

网友C:
大伙的 MPLAB X IDE 可以 输入中文 吗 ?[em:21:][em:21:][em:21:][em:21:][em:21:][em:21:]

网友A:
可以作为注释,不能作为变量。

网友D:
MPLAB X IDE v5.30下载网址,发个来,我也试试。另路径中可否用中文名称?哪个板本文件名可否用中文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伙的 MPLAB X IDE 可以 输入中文 吗 ?[em:21 ...

中文只能作为注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LAB X IDE v5.30下载网址,发个来,我也试试。另路径中可否用中文名称?哪个板本文件名可否用中文名称? ...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x-ide-windows-installer
一般路径中都不能有中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LAB X IDE v5.30下载网址,发个来,我也试试。另路径中可否用中文名称?哪个板本文件名可否用中文名称? ...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x-ide-windows-installer
一般路径中都不能有中文吧

JKN
我的是选择中文版后工具栏还是英文其他都是中文

网友E:
5.25的路过,但是MCC有点小BUG,配置完,要重启才能打开代码文件。

网友E:
不知道是什么坑,为何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5.25的路过,但是MCC有点小BUG,配置完,要重启才能打开代码文件。

对的,我的也是

网友F: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还退回到5.25版本吧...用了很久5.25暂时没遇到什么明显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MCC您是用的哪个版本?

3.85.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还退回到5.25版本吧...用了很久5.25暂时没遇到什么明显的问题..... ...

嗯嗯,可能5.30刚出来还不是很成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还退回到5.25版本吧...用了很久5.25暂时没遇到什么明显的问题..... ...

嗯嗯,就先不更新版本了

楼主:
您的MCC支持dsPIC33CH的CAN模块配置吗?

网友G:
我刚安装了并且创建了工程,没问题。在打开以前的工程时提示打不开,原因是DFP有更新,DFP重新选最新的就好了。WIN10+MPLAB5.30+XC8 2.10

网友G:
前面几楼说的对,路径还是避免中文吧。我用了中文路径,认不出的。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C:/D disk/temp/???/test pic16f876a.X' 当中的???就是中文字符。

网友H:
我试了下,win7和win10下5.30都可以用啊。但我的win10安装MCC3.85后,无法打开MCC,直接卡死了,有谁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H:
直接卡主,不动了

网友I:
5,20一直在用 好使

网友J(2019-12-04):
没有用过啊

网友K:
果然有问题,以前的项目全部编译不过。

网友K:
可以编译,需要加载一下新版本的库。
+ Configuration "default" load error: PIC16F1xxxx_DFP 1.1.82 is used in the configuration and it is not installed
Resolution: Click on the below link to resolve the same version of DFP
Resolve DFP for project pic16f18325

网友L:
这更新速度有些快阿!一年换多个版本,这不5.25刚装上,5.30又来了

网友M:
下载了没敢安装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L:
这更新速度有些快阿!一年换多个版本,这不5.25刚装上,5.30又来了

我觉得先看下release note吧. 如果更新的内容对自己没影响,可以暂时不更新。

网友N(2020-05-14):
安装时 proxy settings选哪个?是选no proxy还是选use system proxy settings?

网友G:
引用 网友N:
安装时 proxy settings选哪个?是选no proxy还是选use system proxy settings?

通常选默认吧,这个选项在安装完成后也是可以更改的

网友O(2020-10-10):
刚刚安装了5.4, win7 64位的,还有点不习惯。

网友P:
请问在线编译可以用吗?我这边点击在线编译,但是总是提示错误: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The most common causes for this failure are oscillator and/or PGC/PGD settings.在3.26版本上却用的很好,没有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