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与微波相关基本概念及参数(一)——反射、驻波比、回损和插损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9-11-01):
反射、驻波比、回损和插损

楼主:
反射系数其实就是史密斯圆图平面(复平面)上的点,通常在单位圆内。对于理想传输线,反射系数随距离不同落在了一个以原点为圆心的圆上。由此可见,理想传输线内各点的反射系数的摸一致不变。

驻波比是传输线内行驻波最大电压幅度和最小电压幅度之比,行波的驻波比是1,而全反射驻波比则是∞。

回损表征了入射波的反射程度,全反射回损为0,而无反射回损则为∞。对于无源器件,其回损大于零。

插损表征了入射波的透射程度,全透射插损为0,而无透射插损则为∞。

楼主:
驻波比和回损这两个技术参数在考虑单端口网络(譬如天线系统)特性时使用非常广泛。驻波比相对好理解,而回损则应理解为回波损耗——数值上表征了回波的损耗(即入射波被透射或吸收)。回波损耗越大表明反射越少。

回损(RL)大于15dB意味着其驻波比小于1.43,通常认为是较好的匹配。如果驻波比为1.5,则回损是13.98dB,这通常认为是一个“好匹配”的临界点。驻波比为2,则其回损是9.54dB,这是相对较差的匹配。

回波损耗越小,意味着反射越大,对于天线系统而言这显然不是件好事。所以,对于天线系统,其回损是越大越好。

楼主:
测量驻波比回损的最简单仪器是驻波表。相比于VNA,驻波表要简单且便宜得多,但不失其精度。

网友A:
反射系数其实就是史密斯圆图平面(复平面)上的点,通常在单位圆内。对于理想传输线,反射系数随距离不同落在了一个以原点为圆心的圆上…………多说说“通常”之外的情况吧,对理解有源电路的稳定性有好处。“通常”的情况不用说这么多。

网友A:
驻波表和VNA不能相比,它不能提供任何相位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射系数其实就是史密斯圆图平面(复平面)上的点,通常在单位圆内。对于理想传输线,反射系数随距离不同落 ...

适时会论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驻波表和VNA不能相比,它不能提供任何相位信息。

驻波比回损本来就无需“相位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驻波比和回损本来就无需“相位信息”。

所有,驻波表不相当于矢量网络分析仪,相当于标量网络分析仪。

网友B:
我看有空干脆整理个维基百科论坛复制版吧,方便查找,正好现在维基被封了新手查维基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