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O电路输入处能不能用电阻分压?

楼主(2019-11-01):
如果直接用LDO将12V降压到5V,计算发现LDO芯片结温超出手册最大结温150℃,为了省事打算加电阻分担功耗,让A、B两点处电压降到6、7V左右进入LDO。C、D处电流按LDO最大输出电流算,A约等于C,B约等于D,然后确定功率电阻阻值。不知道这种做法和计算方式是否可行?请教各位了,在此先谢过各位

网友A:
为什么不用7805,7905???
LDO优点是低压差,你现在这么高的压差用LDO非常危险的。

网友B:
你要算出正常工作时的电流而选择电阻,电阻后加大电容进行BUF。

网友C:
楼主这种方式是将部分功率转移到分压电阻上,如果电阻参数选择合适的花,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方式是将部分功率转移到分压电阻上,如果电阻参数选择合适的花,也是可行的, ...

嗯您说的分功耗的表述更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7805,7905???
LDO优点是低压差,你现在这么高的压差用LDO非常危险的。 ...

是TI的7805吗?那个也是LDO吧

网友D:
串联电阻降低LDO的功耗、发热是可行的。但有一个致命缺点,就是串联电阻后,稳压输出性能比不串联电阻要差很多!因此,更好的方法是改用DC-DC开关稳压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TI的7805吗?那个也是LDO吧

7805要求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2.5V以上才能稳定输出电压,显然不是LDO。但是7805非常稳定,比如很多人用HT7133这样的LDO输入12V输出3.3V,结果上电瞬间输出有6V的过冲烧掉单片机。你输入电压这么高,用LDO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叫LD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要求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2.5V以上才能稳定输出电压,显然不是LDO。但是7805非常稳定,比如很多人用H ...

正是因为知道压差太高所以我在想办法降压来发帖问啊...TI官网这不是写着LDO么...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以前可能做不到很低吧

xch
TI 写法是( LDO ),这个意思是包含LDO 的稳压系列产品,并非特指78XX 就是LDO。
@R2D2 :讨论问题我欢迎你问类似“你知道LDO吗”这种带着嘲讽的问题,但是杠的话就没有必要了再说了。
这也能叫证据?你家咸鱼是不是尚方宝剑?自己查LDO定义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7805要求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2.5V以上才能稳定输出电压,显然不是LDO。但是7805非常稳定,比如很多人用H ...

结果上电瞬间输出有6V的过冲烧掉单片机---这是ht的问题,技术不过关。其实用LDO或78XX,其实差不多,只要热散得出去。

网友E:
LDO一般压差小于1.2V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结果上电瞬间输出有6V的过冲烧掉单片机---这是ht的问题,技术不过关。其实用LDO或78XX,其实差不多,只要 ...

你查下“线路调整率”、“负载调整率”这两个动态参数,LDO都是不如常规线性稳压电源的。因为LDO的调整管是共射极放大器,78xx之类是射随器,LDO必须限制带宽防止自激,导致动态性能不佳。

网友F:
可以。不一定可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线路调整率”、“负载调整率”这两个动态参数,LDO都是不如常规线性稳压电源的。因为LDO的调整管 ...

你对比一下ht指标的测试条件和其他大公司的差别就知道为什么ht的技术不过关了。

网友G:
负载电流多少?
用LDO实现12V转5V是很常用的设计,不同的封装能承受的耗散功率不同,需要根据具体的负载电流选择合适的封装。
另外,PN结保护温度,有厂家设计在180°C左右的,芯片都很烫了带载输出还很稳定。

网友H:
用ST的7805即可。

网友H:
大概5毛钱一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您说笑了!到底是行还是不行。看到您,就想起老元养猪的故事,老元喊出口令,可以引导小猪往哪个方向前进 ...

在本网站上晃悠的99.9%都是猪。名列前茅的是猪元老:

网友J:
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假如负载电流变化比较大,导致LDO输入电压变化较大,导致系统电源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