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锂电充电问题

楼主(2019-11-01):
现在有这种锂电,看介绍应该就是两节锂电串联起来的,充电电路好做,但是保护电路不知该怎么解决?

一般保护芯片都是监测单节电池的,如果两节串联的话得拉三个点出来,但是这种电池只有正负两个点,中间点没有拉出来,请问各位前辈,这种保护电路要怎么做?

网友A(点评):
集成在内部完全可以实现啊

网友B:
虚标的这么夸张么。。。。

网友B:
这个“倍量”是不是要跟“神火”争夺虚标第一?

网友C:
镍氢电池 可以二极管串联来充最好不要直充 发热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