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图机维护和保养

楼主(2019-11-01):
心电图机维护和保养

(1)每天做完心电图描记后,应保持电极清洁。铜合金制成的电极如果出现锈斑,可用细砂纸擦掉锈斑后,再用生理盐水浸泡一夜,使其表面形成性能稳定的薄膜。镀银的电极则用水洗净擦干即可,避免擦伤镀银层。

(2)导联电缆的芯线或屏蔽容易折断损坏,特别是靠近两端的接头处,切忌用力牵拉或扭曲,收藏时应盘成直径较大的圆环或悬挂,避免过度扭曲或锐角折叠。

(3)交直流两用的心电图机,应按说明及时充电,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4)心电图机应避免高温、日晒、受潮、尘土或撞击,用完盖好防尘罩。

(5)定期打开机盖进行除尘、去湿和进行检查。及时清除电路板中的灰尘,保证机器内部干燥,避免因为潮湿或者灰尘造成短路,损坏电路板。

(6)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定期检测心电图机的性能。

常见故障和维修

(1)干扰

心电图机处于工作状态下,走纸记录时,会出现各种频率的干扰波形。产生原因有机件接触不良、接地有故障、附近有强电磁场等,检查各连接线,排除附近干扰后故障可消除。

(2)抖动

心电图机的导联选择开关置于“0”(1mV)位时,热笔描记出不规则的波形,就是抖动。产生原因有:交直流电源电压不稳定,引起放大器各级工作点的变化;热笔压力调整不合格,热笔与记录器的固定螺丝松动、热笔过脏或磨损等;放大器中的元件变质失效,电位器接触不良,印刷版插头插座接触不良,元件和管脚虚焊。

(3)线性不好

热笔在不同位置,记录的1mV电压矩形波幅值相差较大,即为线性不好。产生原因有:热笔机械零件不好、记录器故障、功率放大器的工作点未调好等。

(4)阻尼不正常

1mV电压矩形波出角过大或圆角,就是欠阻尼或过阻尼现象。过阻尼产生原因有:笔压太重、笔温过低、阻尼电路的电位器调节不当、笔架太低或太高。欠阻尼产生原因有:笔压太轻、笔温过高、阻尼电路的电位器调节不合适、记录器失磁。

(5)灵敏度过低

在10mm/1mV灵敏度节时,调节灵敏度电位器达不到10mm/1mV。产生原因主要有:供电交流电源电压过低、机内的直流稳压电路有故障、放大器中的晶体管、集成块或阻容元件变质、放大器的工作点不对、记录器线圈局部短路。

(6)波形失真

产生原因:阻尼调节不当或阻尼电路有故障、记录器线性差、阻容耦合电容变质、肌电干扰抑制网络和50Hz抑制网络的元件变质、输入平衡电阻脱落、隐断或电阻变质、电压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的工作点调整不合适、走纸推动装置有故障引起走纸速度误差过大。

(7)电池组无法充电

镉镍电池是一种可以反复充电的电池,一般可充放300~500次,额定电压为1.25V,终端电压1.1V。出现无法充电有如下原因:充电电路的输出开关未放在充电位置、电池组的引线脱落、充电次数达到额定次数电池失效、电池组的一只或几只电池已变质、充电电路有故障、机内电源电路有问题。

(8)保险丝烧断

保险丝烧断主要有以下原因:变压器的初次级线圈中有的因绝缘不好引起短路、机内电源有短路、稳压电路中大功率的调整管对地绝缘不良或短路。

以上有关医疗仪器维修知识由西安安泰仪器维修网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