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管道通电压很高???

楼主(2019-11-01):
如图,在MOS管道通时,MOS管电压依旧很高?这是咋回事啊?(绿色电流,蓝色电压)

网友A:
几十安培的电流,几百毫伏的电压,不算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安培的电流,几百毫伏的电压,不算很高。

datasheet上道通电阻为3毫欧,就算是20A,那应该压降在60mv作用,怎么会超过100mv。

网友A:
似乎是驱动不够。电流平台部分电压一直在下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tasheet上道通电阻为3毫欧,就算是20A,那应该压降在60mv作用,怎么会超过100mv。 ...

手册好好研究

另外测试的方法什么的要保证正确,测试比较小的电压需要校零,或者补偿

网友C:
驱动不够是可能的, 可以上个驱动电路图来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驱动不够。电流平台部分电压一直在下降。

我改变了驱动电压还是那样。感觉不是驱动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好好研究

另外测试的方法什么的要保证正确,测试比较小的电压需要校零,或者补偿 ...

手册看了的。实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测试方法是用差分探头测得。应该测量是没多大问题。

看看差分探头零点对不。。。。。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不够是可能的, 可以上个驱动电路图来分析一下

左边是PWM1是单片机输出的PWM波,右边G1就是驱动输出的PWM。这个电路是参考的别人的。使用的驱动芯片是S18231.

网友A:
图贴全。驱动器,MOS管DATASHEET都贴上来。
你的图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贴它有什么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datasheet上道通电阻为3毫欧,就算是20A,那应该压降在60mv作用,怎么会超过100mv。 ...

3毫欧是有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毫欧是有条件的。

最大也就5毫欧。。这差别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始导通的开始有米勒效应,会短暫拉低驱动。

米勒效应时间没那么长啊

网友C:
看样子是个半桥驱动电路, 不过在网上没有搜索到 S18231 的器件。
不知道你的 VOB 是怎么处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个半桥驱动电路, 不过在网上没有搜索到 S18231 的器件。
不知道你的 VOB 是怎么处理的呢 ...

驱动波形我用差分测了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