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示波器差分探头测量电阻两端电压从而计算电流的疑问

楼主:
由于手头仪器有限,所以打算用差分探头测如下图所示电阻两端的电压,从而计算激光的电流。现有如下两点疑问:
1、在某一电流时,激光的正向压降VF=2.7V, 所用探头的动态范围最大值为±2.4V。所以,这个时候,在示波器能准确测量电阻两端电压的前提下,电阻两端的最大电压可以为(4.8-2.7)V, 还是4.8V? 即VF是否会缩小差分探头的动态范围?
2、差分探头有一个动态范围的参数,示波器是否也有一个动态范围的参数?(因为我看示波器和差分探头都各自有一个动态范围的参数)

网友A(点评):
示波器的两个通道做减法,一样可以实现你的目的。

网友B(2019-11-02):
好象没有给出激光器上的电流, 你是电阻采样, 电压符合欧姆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没有给出激光器上的电流, 你是电阻采样, 电压符合欧姆定律

恒流源给个50mA左右的电流,这是激光的VF=2.7V,这时差分探头的动态范围是4.8V呢 还是(4.8-2.7)V呢   ?

网友B:
差分探头不涉及到 VF 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探头不涉及到 VF 电压

明白,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