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数字量 模拟量的“串扰”

楼主(2019-11-02):
最近测试一个DA输出,有些干扰,后来发现只要数字量接上一根(数据线、时钟线、使能线随便一根,),输出侧就会有干扰,即便吧DA芯片拆掉,数据线悬空在DA板上,输出也有干扰。请问这种情况怎么搞呢,试过在电源线上加差模、共模电路,没效果。同样的环境测淘宝买的DDS信号发生器,输出干扰就很小了(经过了号称7阶的LC后),波动很平缓,只有2mv。

网友A:
电源噪音吧

楼主:
只接电源是没问题的,

网友A:
你这稳定的几十兆+一百多兆信号是无线电辐射吧,不像电源噪音。

网友A:
处理器的噪音串过去了?

网友B:
感觉布线和地线处理可能存在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布线和地线处理可能存在很大问题

地线有一点环路,重新飞了线(其实就是芯片下方右边走线改为左边走线,右边多饶了半个芯片周长的线)然后电源与地线重新飞了粗线、短了一些,与信号线分开;
还有就是把GND短到机壳上,(机壳悬空的),
加在一起,信号幅度能降低个2-3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器的噪音串过去了?

是的,不过DA拆掉也有噪音,更像是公共地线耦合过来的。
另外,最开始也是怀疑辐射,就是示波器测地就会有干扰(夹住地线,笔尖点另一处地点)。
后来淘宝买了块DDS,输出很干净,不怀疑测试环境、测试设备有问题了。

网友A:
这种应用,需要把处理器的地和小信号的地分开防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