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如何设计

楼主(2019-11-02):
两个同频正弦信号相乘 频率200-20MHz 幅值400mV  低通滤波得到其中的直流成分  该怎么设计    选取有源滤波还是无源滤波?

网友A:
看样子是需要一个带通滤波器, 带宽挺宽呀
推荐先用个工具来实现, 比如  http://www.ti.com.cn/zh-cn/desig ... ilter-designer.html

谢谢回复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 两信号相乘 积化和差计算得到的是一个幅值为1/2A平方的直流和一个幅值为1/2A平方 频率为2倍原始信号频率交流信号 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直接用低通滤波滤除交流信号? 从而得到直流信号?

网友A:
单从得到交流和直流两个信号,由滤波器实现是可以的。

那 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 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A:
有源滤波可以在信号处理的同时实现信号的放大。通常也不会使用体积大的电容和电感

楼主:
@xukun977  请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滤波可以在信号处理的同时实现信号的放大。通常也不会使用体积大的电容和电感 ...

不需要信号放大  会接一个电压跟随器   这种情况下  有源和无源该怎么选?  实在是不懂这些   看了书也没看出来该怎么选择  再次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有检波的作用才去滤掉高頻成分。

我用了一个AD835模拟乘法器实现了信号的相乘   接下来就该滤除高频成分了吧

楼主:
@maychang  张老师 可以帮忙指点一下吗

@captzs :恩 好的 是因为您回复的“K5不是叫你先检波吗?问他就行” 我以为您明白K5的意思 所以我才向您请教 有误会的话 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sherryyyy :电路参数如何计算,你请教真正的行家。
@sherryyyy :楼主你很可爱,我什么时候说过检波?你大概没有详细看看回帖。 不过按照你的论述,乘后要得到直流分量,应该用积分电路,积分过程交流分量就没了。
@captzs :我有些不懂 具体我应该这里怎么检波呢? 您说的是调制解调吧 我有用乘法器进行解调了的
K5不是叫你先检波吗?为他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ychang  张老师 可以帮忙指点一下吗

按照你首帖的叙述,是 “两个同频正弦信号相乘 频率200-20MHz 幅值400mV  低通滤波得到其中的直流成分” 。这只要低通滤波即可。低通滤波可以采用有源滤波,也可以采用无源滤波。无论有源滤波还是无源滤波,低通的转折频率必须足够低,至少低于200Hz。比200Hz低多少,看你的需要而定。如果要求直流成份很纯净,交流成份很少很少,那就需要将低通转折频率取得较低,例如20Hz,同时需要高阶滤波(例如三阶、四阶……)。

好的 谢谢张老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一个AD835模拟乘法器实现了信号的相乘   接下来就该滤除高频成分了吧 ...

你问谁的,别人怎么能知道你想干什么?
所以你描述太简单了,别人没法回答。

打扰你了不好意思 只是因为早上一直没有人给出比较清晰的答案 我看到您有在 然后手动艾特了您 是我问题表述的不清楚了 我在张老师的楼层中回复了更详细的我的问题 烦请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ychang  张老师 可以帮忙指点一下吗

至于 “要先有检波的作用才去滤掉高頻成分”,不必听他胡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ychang  张老师 可以帮忙指点一下吗

注意上列第三或者第四式。
你首帖中说是同频率两个正弦信号相乘(但未说相位差),那么根据上列第四式,等于两项之和。前一项变化频率为2倍原频率,后一项cos括号中要么为零,要么是个常数(在两个正弦信号不同相情况下),即你要取出的直流成份。所以,你必须使用低通滤波电路把第一项(2倍原频率那项)滤除。

@maychang :好的 谢谢张老师
@maychang :好的 谢谢张老师
@sherryyyy :无源滤波可以直接用等值的RC搭成,阶数根据你所需要的对400Hz的衰减确定。只要RC滤波后加一级输入阻抗比较高的放大器或者跟随器,就不会有多大误差。而现在的运放,输入电流可小到fA(其实小到pA已经足够了),输入电阻非常高。
@sherryyyy :选择滤波器并不困难。不过我建议你选择无源滤波,因为你的信号从20Hz到20MHz,有源滤波要覆盖这么宽的频率范围不大容易,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要比20MHz大得多才行。而且你要测量直流成份,那么运放的失调对测量结果有直接影响,会造成误差。高精度而又具有很高带宽的运放,价格不便宜。无源滤波则不存在这两个问题。
谢谢张老师回复 是的 我的原理就是根据第四个来的 不好意思是我表达不清 其实就是为了得到幅值信息 利用第四个公式 让同一个信号相乘 然后滤除2倍原频率的信号 得到只含有幅值信息的直流信号 这个是我依据的原理 我现在就在于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滤波器。

网友E:
你所说的,好像用数字信号处理更好一些。
的确,如m大所说,模拟滤波器,截止频率越低,要好几级低通。
网上有nanovna的电路图,它的框架,就是stm32f072单片机,+i2s声卡芯片。进行dsp。
它的模拟前端也是一个sa612ad,乘法器。
数字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越低,采样率越低,对处理速度要求越低。
当然对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进stm32的内部的12位adc

好的 我了解一下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首帖的叙述,是 “两个同频正弦信号相乘 频率200-20MHz 幅值400mV  低通滤波得到其中的直流成分”  ...

模拟乘法器,0中频,是不是特性会劣化呀?我没用过。
网上的解决方案说用近零中频。
能给指点下吗?

请问这个零中频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模拟乘法器,0中频,是不是特性会劣化呀?我没用过。
网上的解决方案说用近零中频。
能给指点下吗? ...

我是就楼主首帖中的问题来回复。至于 “模拟乘法器,0中频” ,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D:
让同一个信号相乘 然后滤除2倍原频率的信号  得到只含有幅值信息的直流信号

这个信号是确定信号,还是同时含有大量噪声?

是一个确定信号

网友F:
方法1.20MHz 有源低通,运放带宽要超级高,估计上G
方法2.用一级LC滤波,然后数字200M的AD采集,然后做RMS算法即可,或者做FFT,取直流成分,看你要哪部分
方法3.用现成的模拟RMS 芯片,找找20M带宽的,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法1.20MHz 有源低通,运放带宽要超级高,估计上G
方法2.用一级LC滤波,然后数字200M的AD采集,然后做RMS ...

请教 方法一中 为什么要对运放的带宽有这么高的要求呢? 我截止频率设到1K左右  20M的信号应该就都会滤掉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 方法一中 为什么要对运放的带宽有这么高的要求呢? 我截止频率设到1K左右  20M的信号应该就都会滤掉 ...

    这个问题可以大致理解成,有源低通滤波通常结构会有电容直接联通着输出,理想运放依靠着无穷的增益和电容通路进行反馈抑制高频信号,从结构图就可以简单看出,当运放带宽增益不足的时候,这种电容反馈抑制高频的能力就消失了,高频信号会通过电容直接输出     具体的理论可以参考附件 26页起

我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法1.20MHz 有源低通,运放带宽要超级高,估计上G
方法2.用一级LC滤波,然后数字200M的AD采集,然后做RMS ...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LC滤波和RC滤波有什么区别呢  一定要用LC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LC滤波和RC滤波有什么区别呢  一定要用LC吗

    这个频率用LC效果要比RC好,L注意用贴片电感

@雪山飞狐D :好的 谢谢!
@sherryyyy :滤波器设计软件
电感值应该怎么确定呢 是先确定电容的值 然后根据截止频率公式确定L的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