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 Program上位机烧录失败

楼主(2019-11-02):
请教一下大家,在使用MM-32 Program上位机烧录程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以下这个情况。
硬件连接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执行read, erase Flash等操作。

烧录失败啊!!在线等,啥也做不了。

网友A:
看到你选的芯片型号是MM32SPIN05PF(应该是32K的); 选的Flash Size 是 Cortex-M0 128K / 8K ; size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