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大神们问一个简单的小问题:uint8_t 参数要大于0吗 - STM32/STM8单片机论坛 - ST MCU意法半导体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STM32F1]

大神们问一个简单的小问题:uint8_t 参数要大于0吗

楼主(2019-11-02):
代码如下
uint8_t Read_record(uint8_t tripnum)
{

if(Gu8Pro_cnt_read==0){
return FAIL;
}
else if(Gu8Pro_cnt_read<tripnum){
return FAIL;
}
else{
return READ;
}
}

调用该函数,参数tripnum为0时会出错,uint8_t 取值不是包括0吗?
Gu8Pro_cnt_read是一个全局变量,值>=1

网友A:
Gu8Pro_cnt_read是啥类型的数据啊?tripnum是无符号类型数据,比较大小时最好用相同类型的数据。

楼主:
Gu8Pro_cnt_read 也是uint8_t

网友B:
else没有用呀

网友C:
这个if else语句不建议这么设计,也许你的逻辑是对的,但是别人看起来很累。
2个条件并非排斥的。
何不把逻辑搞得一清二楚呢?
if(a==0)
{
  aaa
}
else
{
  if(a<b) bbb
    else ccc
}
这样多好,逻辑绝对不会错,二选一的条件

网友D:
如果Gu8Pro_cnt_read >= 1,tripnum为零,肯定返回READ,
如果不是这个结果,就是你的前提条件不对,比如Gu8Pro_cnt_read并不是>= 1,被改变了

网友E:
不会出错. 你可以单步看汇编

网友F(2019-12-04):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