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直流电机调速器的一些问题不太明白

楼主(2019-11-02):
看淘宝上180V以上的直流电机调速器主要分两大类,一是可控硅的,二是BUCK的
BUCK的换向都用继电器
我想问
1我查继电器的简单资料,触点额定电压多在30V下,即使不用继电器去切断额定负载,继电器能承受的了工作时的180V或者300V的直流电压吗?
2直流正反转调速用H桥驱动的淘宝上怎么看不见?有什么缺点?
3假如用IRF460,内阻0。27,通过5A电流,导通损坏就近7W,这是不是要除去关断那端时间没损耗的那部分?
各位大侠,有没有成熟的直流高压正反转调速的电路共享下?

楼主:
还有,假如负载电流5A,为了降低功耗,用两个460之类10A以上的管子并联,用加均流电阻吗

网友A:
1,继电器什么规格?
2,高电压大电流全桥,不好搞;
3,内阻太大。你说的并联是一个思路。我个人觉得可以找找超低内阻的单NMOS,不需要很高的开关频率。

网友A:
lz有很大批量么,自己开发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