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设计的LM2596S-12电路没有输出12V???

楼主(2019-11-02):
没有电压输出,而且发热量巨大,这不是DCDC芯片吗???电路图如下:C:\Users\henglei\Desktop

网友A:
你把12v的输出电压直接灌到FB Pin,你这是想把芯片烧了吧。

网友B(2019-12-03):
ON/OFF引脚应该接高电平吧,看看器件的手册。

网友C:
百度上的搜到的,应该没错。

网友D(2020-01-02):
PCB的截图也要贴上去

网友E(2020-02-05):
这反馈电路明显有问题,FB引脚要分压电阻,基准1.2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