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martRF Studio可以读取cc1110的配置寄存器吗

楼主(2019-11-02):
如题所述,怎么读取cc1110内部配置的寄存器啊,我点寄存器刷新显示的都是0

网友A:
可以配置的。
网上有中文的使用说明
https://wenku.baidu.com/view/358 ... 50ad02df80073b.html

只看到怎么配置,没看到怎么读取配置

网友B(2019-12-04):
都是自己配置  没有读取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