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不同批次的单片机功耗有差异。

楼主(2019-11-02):
在同一块板子上烧录同一个程序,不同批次的单片机(HC32L110),功耗不太相同,,,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并且已经解决了的大神..

网友A:
使用最小系统板(只有VCAP电容,VCC电容,RESET电阻电容,所有IO悬空 ),烧录DeepSleep程序,以验证MCU功耗。
任意批次,在厂检测均为0.45uA左右。
建议排查MCU与外设的引脚的连接点是否产生功耗。

楼主(点评):
OK,谢谢提供意见

网友B:
这么大的功耗,而且变化很大,检查程序中 IO 是否处于 floating 输入? 或者外围器件是否有电流通路或者是焊接有短路?

网友C(2019-12-04):
能差这么多?

网友D:
楼主的功耗是怎么测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