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RC滤波低电平时会有很大非线性误差

楼主(2019-11-02):
比如占空比为10%的时候3脚的计算电压应该0.36实际0.37 比理论高单片机电压电压是3.6V的

@gnaijnaoul :现在没有接运放也是不线性
需要考虑你的源的精度及上下开关管的内阻

网友A:
占空比不准?
电阻非线性?

网友B:
C6要用薄膜电容,不能用MLCC

试了一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不准?
电阻非线性?

示波器看占空比是准的,是RC滤波后不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两位讲的很好。如果运放不接如何呢?

现在就是运放没有接也这样的

网友D:
载波不知道有没有滤干净?
拿个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E:
只有一级RC滤波通常是不够的,应该用2级。

是过了一个样

网友B:
你应该多测几个点。

网友F:
你用一个分压电路,产生1/10*3.6V. 分压电路等效内阻=R12=30K;
然后,测量差分直流电压(拆掉R12后级OPA连接)。
告诉结果。
分压电路用六只100k电阻。上臂3只串联,下臂3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载波不知道有没有滤干净?
拿个示波器看看波形。

那示波器看了,波形还可以就是占空比小于45%的时候偏高而已,大于45%就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一级RC滤波通常是不够的,应该用2级。

是过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須再三确认占空比和其高丶低电平。这3个条件。

占空比小于45%的时候偏高而已,大于45%就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一个分压电路,产生1/10*3.6V. 分压电路等效内阻=R12=30K;
然后,测量差分直流电压(拆掉R12后级OPA连 ...

你怀疑是运放的问题吗,我是不哦把运放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怀疑是运放的问题吗,我是不哦把运放拆了,还是一样

我怀疑测量问题。

所以制作一个"0.36V"

然后用比较法,如果两电压差为“0”,管他多少V。

网友G:
这也不是原因,那也不是原因,那估计是人品问题
电阻的可能性比较小吧,那可能性就只有:
1.电容
2.单片机
3.测量仪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示波器看了,波形还可以就是占空比小于45%的时候偏高而已,大于45%就偏低 ...

LZ 能透露下 PWM 载波频率是多少吗

网友H:
很正常,RC 滤波电路本身就不是线性的,是个自然对数曲线。说明你做实验很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能透露下 PWM 载波频率是多少吗

频率10K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正常,RC 滤波电路本身就不是线性的,是个自然对数曲线。说明你做实验很认真。 ...

打算做个数据表来了搞了

网友I:
若RC没毛病PWM 0,1输出能力一样的话,这纯属测量误差。 你换几种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若RC没毛病PWM 0,1输出能力一样的话,这纯属测量误差。 你换几种表试试。

RC不是线性的

网友J:
怀疑前级电路的推挽特性不对称。pwm信号输出哪来的?

网友K:
我觉得是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是表的问题。

RC滤波后电压不是线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RC滤波后电压不是线性的

示意性 PWM 信号频谱
正弦波信号频率:10 Hz
PWM 载波频率:1 KHz

PWM 幅频特性:

PWM 幅频特性低频端放大图:

低通滤波器在载频位置应该有足够的衰减。

电路中 RC 低通滤波器的幅频特性:

建议再串一个相同的 RC 低通滤波器
来定性地检查是否是载波没有滤干净的问题。

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利用第一级运放)
将 RC 低通滤波器修改成二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K:
是MCU出的PWM吧,
1,输出0,测量它;
2,输出1,测量它;
3,根据1&2计算占空比输出电压,再测量输出电压
4,做个excel表,分析吧

网友L:
我测量过,类似典型的强拉互补输出的单片机,配置正确的,精度很高,线性度至少在0.5级,输出幅度的总精度则取决于电源供应。你这个1/36,太离谱了。检查电源供应、端口配置,还有就是,单片机是不是真正的强拉。还有,你10K频率,RC配置还是小了,还不足以滤波平滑,是带有三角波的脉动直流,碰到表差一点,测量误差也算正常。
10位分辨率,16M单片机,至少可以出来16K的PWM,用30K的话,你电容再用到0.47什么的,这时候,脉动可以减少到目前的1/10。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测量过,类似典型的强拉互补输出的单片机,配置正确的,精度很高,线性度至少在0.5级,输出幅度的总精度 ...

这是我测试出来的表用来产生4~20ma大家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MCU出的PWM吧,
1,输出0,测量它;
2,输出1,测量它;

我发上来了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测量过,类似典型的强拉互补输出的单片机,配置正确的,精度很高,线性度至少在0.5级,输出幅度的总精度 ...

单片机是stm32是复用推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意性 PWM 信号频谱
正弦波信号频率:10 Hz
PWM 载波频率:1 KHz

试过了两个RC滤波结果一样

网友L: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是stm32是复用推挽输出

表格看了,不怎么能够明白。
要想表示PWM的非线性,直接一个表格:
PWM最大值 比如你分辨率是1024 则最大就是1024然后--PWM=0
连续的填到PWM发生器,测量输出。比如PWM0.RC后输出是XXX。一直到PWM1024  RC输出电压XXXX,不需要全部,比如10个数测量一个值,PWM10、PWM20,这出来一个数据表,才是PWM的精度和分辨率。结果一目了然。 注意,必须断开到运放的部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发上来了可以去看看

看了你的表。没看到你做了我28楼说的那几项,不能分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测试出来的表用来产生4~20ma大家可以看看。

这是测量温度的电路?

测量值与温度呈 100% 线性关系,只是与计算值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