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3.3V状态下和1.8V状态下工作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9-11-02):
3.3V状态下和1.8V状态下工作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原来稳定性会有影响,那这么说还是保持稳定的供电电压有好处?

网友A:
你的其他工作电路也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B:
楼主这是要设计低功耗的电路吗?

网友C:
外部的元器件不一定是低功耗的。

网友D:
进入低功耗模式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E:
低功耗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照样工作。

网友F:
这个还需要对整体的电路进行设计。

网友G:
会不会对整体的电路有影响呢?

网友H:
其他的芯片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吗?

网友I:
有问题的可能是其他的芯片。

网友J:
这样的工作电压有问题,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K:
应该是其他工作方式有问题吧。

网友L:
1.8V的电压其他的芯片也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M:
不同电压下,MSP430可以跑的最大频率不同,外围电路也需要注意下。。。

网友N(2020-04-24):
有一定影响,低功耗的话,电压对于电流的作用还是蛮大,电压饱和值时能够满足较大瞬时电流值,电压过低可能就无法使用大电流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