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数据采集卡使用USB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9-11-02):
项目需要,要使用STM32开发数据采集卡,上位机驱动预备用VISA直接生成,数据传输用USB直接传输(非转串口)现在有几个问题想问下高手些。USB传输肯定用批量传输比较好,设备类型要怎么定义啊,使用自定义类么,只需要改各种描述符就可以么?
如果使用自定义类,有什么例程可以参考,比较好修改的么?

网友A:
USB协议还是很有研究的呢?

网友B:
参考STM32的例程吧,最好能稍加修改就可以用..

网友C:
表深入研究USB协议了,除非你想加入USB.org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个应届毕业生的毕设——基于STM32的简易示波器设备驱动的研究“一文。
用labview开发驱动比较简单,只要填写正确VID,PID即可......

网友E:
主要的优势就是便宜。另外抗干扰还不错!

网友F:
主要用在什么方面就是国内很多白色家电都有在用
浙江一点有些工业行业也有在用,必定便宜

网友G:
要想调高采集速度,注意wMaxPacketSize大小设置和每次传输字节数。。。

网友H:
记得调试时候注意保存好LABVIEW程序文件,偶尔不当会造成电脑蓝屏死机,程序文件会损坏。

网友I:
基于STM32的USB数据采集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相关的例程还是很多的,可以参考搜索下。。

网友J:
可以先看《圈圈教你玩USB》,了解一下整体开发流程。

网友K:
建议根据stm32的官例修改试试

网友L:
想问一下 STM32自带的USB稳定吗?

网友M:
推荐STM32 USB 之从0开始移植笔记。。

网友N:
这个STM32CubeMX不能开发吗?

网友O:
表示USB的协议没有研究过。

网友P: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stm32芯片呢

网友Q:
按照HID的协议标准写好自己的描述符 不过这块儿知识比较杂,可以参照网上的知识。。

网友R:
怎么不使用外部的USB设备,那个简单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