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大功率驱动

楼主(2019-11-02):
我们是做机器人的,以前驱动都用elmo,老师让我研究一下大功率驱动,一时不知从何入手,freescale有一些控制器MCU,看了些资料了
请问大侠们: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用DSP好,还是MCU好,怎么选择芯片型号??

网友A:
都一样的,加个电调控制的都一样吧!

网友B:
我们现在机器人电压是60V的,一共用了30个电机+驱动组合,电机是maxon的,要求很高的

网友C:
貌似难度有点大   涉及到机械和电机控制。。

网友D:
是的 这个应该需要比较复杂的算法吧!!

网友E:
这个跟机械没什么关系吧,是功率密度高就行。。

网友F:
maxon电机很贵啊,200W  60V  也才4、5A的电流啊,做机器人应该是PMSM吧  ,如果只用BLDC 方波驱动 MCU就可以,如果要PMSM FOC  C2000要强点,个人看法

网友G:
maxon电机是很贵  学校时有用过
机器人当时都用明朗等的驱动器盒
楼主可以选择C2000 MCU

网友H:
maxon电机是很贵,主要是用这个电机的人不在乎这有多贵……。

网友I:
这个电机太贵了。一般就是科研和军品使用!

网友J:
大功率IGBT驱动电路。

网友K:
大功率N沟道mos管(12V,2A)的驱动电路?

网友L:
可以用一个三极管IN4001来驱动。

网友M:
在原MOS管上并联相同的管子 。。

网友N:
问题是你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O:
怎么提高大功率MOS管的驱动能力?

网友P:
如果前级驱动能力不足,同样可以加强。

网友Q:
驱动电路是为负载提供足够的功率的电路。

网友R:
单片机输出接基极,采用共射放大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