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和CPLD如何结合使用?

楼主(2019-11-02):
DSP和CPLD如何结合使用? CPLD起了什么作用?

网友A:
在DSP设计中运用CPLD 的情况比较多, 用于扩展DSP的存储空间。。

网友B:
可以用于扩展DSP的外部接口。

网友C:
作为DSP系统的输入输出控制

网友D:
CPLD不能存储,主要起调节时序的功能。因为DSP速度较高,和一些外部低速器件连接的时候需要时序上的配合

网友E:
CPLD主要是完成这个工作,好让DSP专心干自己该干的事。

网友F:
CPLD是逻辑器件,DSP是CPU,它们的用法比较灵活。

网友G:
DSP以寄存器的方式来控制CPLD的IO口

网友H:
可以利用XINTF接口将数据传输到DSP!!!!

网友I:
如果不追求速度可以串口实现啊。

网友J:
dsp可以通过emif接口访问cpld

网友K:
不知道楼主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