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嵌入式开发平台要考虑的因素

楼主(2019-11-02):
嵌入式开发平台主要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

网友A:
现在很多稍大一点的公司常把平台开发和应用开发分开来,由两拨人分别做。

网友B:
嗯,这样的好处是平台可以在不同应用、不同器件之间复用,增加了通用性。

网友C:
嵌入式产品对处理密度的要求常常很高

网友D:
最终反映到产品的成本、功耗等关键指标上。。

网友E:
对平台的cycle和内存使用有比较高的要求

网友F:
高效的实现方式常常要结合具体应用才能得出。

网友G:
建议平台开发工程师多从应用角度考虑

网友H:
电压嵌入式系统需要各种量级的电源

网友I:
合适的退耦电容尽量靠近电源管脚。

网友J:
有源晶振具有更好的更准确的时钟信号

网友K:
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各种接口来控制外围模块 。。

网友L:
电路及印制板设计、机箱及电缆连接等方面  。。

网友M: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集成电路设计不是一个概念  。。

网友N:
硬件嵌入式工程师主要是针对MCU和其直接相关周边的外设部分 。。。

网友O:
按照系统总体设计规格进行软、硬件实现吧

网友P:
建议了解下嵌入式的硬件构架。

网友Q:
各种信号走线间距遵循3W规则,避免相互干扰

网友R:
在通用性和高效率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网友S:
问题问的很宽泛。

网友T:
是学习平台还是实际应用平台

网友U:
嵌入式处理器的性能取决于多个方面的因素,如时钟频率,内部寄存器的大小

网友V:
嵌入式系统开发时,要考虑很多综合因素

网友W:
首先保证开发环境是正版授权

网友X:
硬件成本,比如你应该考虑哪一块soc更适合你的客户

网友Y:
需要面向对象、面向任务进行选型。

网友Z:
嵌入式Linux具有稳定、可伸缩及开放源代码等特点

网友AA:
选择CPU是最重要的

网友AB:
嵌入式马上也会成为如今的软件业

网友AC:
需要提供强大的硬件开发工具和软件包支持

网友AD:
C语言是嵌入式最重要的基础知识

网友AC:
都需要依据实际的需求

网友U:
目标不是在于挑选速度最快的处理器,而是在于选取能够完成作业的处理器和I/O子系统。

网友AB:
安装版本与系统版本兼容

网友V:
嵌入式微处理器最大并且增长最快的市场是手持设备、电子记事本、PDA、手机、GPS导航器、智能家电等消费类电子产品

网友AA:
其他的周边,如 Flash,DRAM 等等,还是需要选择的。

网友W:
其次使用的固件库免费或者有授权。

网友Z:
交叉编译、设备驱动程序开发/调试,以及更小尺寸等要求对嵌入式Linux开发者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

网友X:
软件可行性,比如手机开发能否用android系统,还是自己开发等等

网友Y:
嵌入式系统的成本其中一个关键的就是内存

网友AD:
基本的编程语言基础

网友AE(2019-12-04):
软硬都做 难度不小啊

网友AF:
主要看你想做什么

网友AG:
用哪种嵌入式平台啊

网友AH:
选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啊

网友AI:
嵌入式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