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脚是13GND,14VDD的SOP28的单片机

楼主(2019-11-02):
大家好,请问电源脚是13GND,14VDD的SOP28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芯片(品牌)?

网友A:
这种太多了。

网友A:
真是没法猜。

网友B:
这种还真没法猜。难道上面没有写一个字?

网友C:
貌似所有的这个封装都是这么配置的引脚吧

网友D:
为啥一定要这样的?改板子也可以的嘛..

楼主:
通用线路板

网友E:
猜测一下是哪家的,然后用调试器读取一下看看是不是。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我的方法

网友F(2019-12-04):
这种太多了啊

网友G:
楼主想要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H:
同一品牌的也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