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向单片机发送数据

楼主(2019-11-02):
后者应该怎么接受数据呢,用指针吗?

网友A:
前者发送的数据存放在SBUF里,后者从SBUF里取数据。可以用中断来实现。

网友B:
一个好的通讯程序模块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C:
通信的头几个字节就应该告知此次数据长度

网友D:
嗯,在一帧数据中一定要包含数据的长度,原机地址,目的地址,协议标示。。

网友E:
最后还要有校验和,你才能保证数据收到要收的,并且是对的。。。

网友F:
当然这个要看通信原理的书。

网友G:
根据你产品的需要来定义你的帧数据结构。

网友H:
保存到数组里面。
使用串口中断。

网友I:
这个不就是最简单的串口中断吗?
没有必要使用指针的。

网友J:
这个为什么选用指针?是需要保存数据吗

网友K:
接收数据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直接读取就行。

网友L:
只是一个简单的通信,和指针没有太大关系,当然实现的方式上可以用指针,这样就不需要预定义很大的数组来存储数据。

网友M:
看你什么接口发送了。还是直接IO发送。

网友N:
1. 中断方式,在接收中断里把接收数据保存在一个缓冲数组里
2. DMA方式,直接配置DMA目的地址为缓冲数组地址

网友:
这个是什么单片机呢

网友O:
是很多的数据吗?

网友P:
需要保存到哪里呢?

网友Q:
具体说明需要做什么

网友R:
stm32 有DMA的功能的。

网友S:
后者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T:
用指针可以的。

网友U:
保存到哪里呢?

网友V:
单片机通过中断的。

网友W:
这个很复杂吗

网友T:
也可以使用数组的。

网友:
不同的单片机程序不一样的

网友S:
有很多的通信方式的。

网友O:
可以使用数组的。

网友R:
STM32中断里面接收数据。

网友P:
不同的地方肯定保存方式不一样

网友Q:
这个读取接口就行。

网友W:
网上有很多的程序可以参考 地

网友V:
或者读取相应的寄存器的。

网友U:
为什么必须使用指针呢

网友X(2019-12-04):
走中断程序啊

网友Y:
怎么处理都可以啊

网友Z:
用数组就可以

网友AA:
在中断里边用数组啊

网友AB:
可以用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