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10位,12位ADC的区别

楼主(2019-11-02):
MCU的ADC有10位,12位,分辨率我知道是12位更高,但是采样的精度都是同样的可靠吗,我用过这两中ADC采集同一个电平信号,10位的采集结果显示波动更大。是不是12位ADC比10位的性能更好,不仅仅体现在分辨率?

网友A:
位数不一样,精度和转换速度也不一样的

网友B:
理论上波动应该大4倍,2^10*4=2^12.    你可以都采用他们的高八位看看一致不一致。

网友C:
10位ADC采集端口相对于12位的是低端芯片   可能确实存在10位采集端口没有12位优点多   看看手册吧

网友D:
12位可以采样小信号的啊。

网友E:
ADC转换的速度和信号敏感度都不一样。

网友F:
波动大是信号有问题吗?
可以尝试采集小信号进行区别。

网友G:
12位ADC比10位的性能是指的什么?

网友H:
这个信号波动跟ADC没有关系。

网友I:
直接对比硬件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吧

网友J:
采样精度肯定不一样,12位的精度高。

网友K:
受外界的干扰,ADC采样波动可能太大。

网友L:
10位的采集结果是收到外界干扰吗?

网友M:
这两个都指的是模数转换器。

网友N:
“精度”是用来描述物理量的准确程度的 。。

网友O:
串行ADC对于检测变化缓慢的信号非常有利

网友P:
分辨率越高,就能把满量程里的电平分出更多的份数。。。

网友Q:
ADC性能参数中,分辨率和精确度是经常被混用的两个术语

网友R:
转换器的精确度决定了数字输出代码中有多少个比特表示有关输入信号的有用信息。。

网友S:
数据采样的位数不同,精度和转换速度也不同,至于波动和信号有关,信号有波动,采样的数据都会有波动。

网友T:
速度没法比,实现ADC一般有三种方法,看是哪种了

网友U(2019-12-04):
看有效位数吧

网友V:
不一定 看被采集的信号是什么吧

网友W:
看你需要多少精度的了

网友X:
没有太大的却别

网友Y:
应该差别不大的

网友Z:
主要看需求 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