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耦合电感这种电感的特点和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11-02):
CTX150-4-R DATASHEET里面叫 Dual winding toroid power inductors/transformers  是做什么用的?四个脚 但是看原理图感觉有点像共模电感啊

https://www.mouser.cn/datasheet/2/87/eaton-econo-octa-pac-plus-toroid-power-inductors-t-1608358.pdf

网友A:
当变压器
并联---降低直流电阻
串联---增加电感量

网友B:
这说白了就是变压器,只是匝比就是1:1。
整个线圈可以组成1:1隔离(耐压比较低),也可以组成中心抽头结构,或者直接并联,获得原电感量一样,但是电流更大的电感,也可以串联,变成一个电感量是原来4倍的电感,电流还是一样。
比一般电感灵活多了,最典型的比如做一个正负输出的BUCK线路这么一个东西直接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说白了就是变压器,只是匝比就是1:1。
整个线圈可以组成1:1隔离(耐压比较低),也可以组成中心抽头结构 ...

串联了电感4倍,但电流减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联了电感4倍,但电流减半。

理论上,串联了,电感4倍,根据线径,电流一样。按功率轮,哪怕电流减半,则电感功率和单线圈比,还是增加了一倍,所以,关键还是看官方数据定义,那种外磁路包围的磁芯,最大磁感应强度应该是,当电感用时候,2个并联,电感不变,电流标准为额定值MAX。
则串联电感4倍电流是MAX电流的1/4。如果官方以单线圈定义MAX电流,而不论线径,则单线圈电流可以等同并联,只是并联时刻内阻更小而已,如果官方按照线径定义最大电流,则应该是串联和单个电流不变,并联加倍。

网友C:
有这个做隔离电源、负电源就方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做隔离电源、负电源就方便了

但是估计价格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是估计价格很高

不贵:

网友A:
相同功率等级的2脚功率电感某宝零售价只要3毛的样子。。。。。。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