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的UART0问题

楼主(2019-11-03):
新的现象,用开发板的64脚的HC32L36K8就没问题,用48脚HC32L36J8就不行,大神来看看啊

大家看看这设置有问题吗?发送正常,接收一直中断都进不了啊
          M0P_SYSCTRL->PERI_CLKEN_f.UART0=1;
          M0P_GPIO->PADIR_f.PA10=1;           //PA10=RX接收数据
          M0P_GPIO->PA09_SEL_f.SEL=1;        //PA09端口
          M0P_GPIO->PA10_SEL_f.SEL=1;        //PA10端口
          M0P_UART0->SCON_f.RCIE=1;         //开接收中断
          M0P_UART0->SCON_f.TCIE=1;          //开发送中断
          M0P_UART0->SCON_f.OVER=0;      //16采样分频
          M0P_UART0->SCON_f.SM=3;       //模式3
          M0P_UART0->SCON_f.B8CONT=1;  //硬件偶效验
          M0P_UART0->SCON_f.REN=1;   //允许接收
          M0P_UART0->SCNT=156;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开UART0中断

楼主:
@HDSCMCU @华大MCU资讯站  大神来帮帮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这个代码发送可以正常吗?
PA9作为Tx少了一句设置方向的语句吧?
M0P_GPIO->PADIR_f.PA09=0;           //PA09 = TX  发送数据
另外,NVIC开中断建议你用这个:
EnableNvic(UART0_IRQn,IrqLevel3,TRUE);                         //UART0 NVIC中断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代码发送可以正常吗?
PA9作为Tx少了一句设置方向的语句吧?
M0P_GPIO->PADIR_f.PA09=0;            ...

发送正常,PA9在前面有设置了

网友B: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C:
最好看看评估板的PA09和PA10和你自己的板子的PA09和PA10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看看评估板的PA09和PA10和你自己的板子的PA09和PA10有什么区别?

评估板的PA09和PA10和我的板子的PA09和PA10都是单独引出了的,没有连接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没

最后没办法换到LPUART0了,LPUART0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D(2019-12-04):
详细说说什么问题啊

网友E:
寄存器配置一样的吗

网友F:
引脚重新初始化了吗

网友G:
看看兼容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