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5110怎么画点和线?

楼主(2019-11-03):
每次都是写8个字节,请问怎么画点和线呢?谢谢了

网友A:
诺基亚屏幕?

网友A:
给你个参考。。

网友B:
看手册啊,画图和写入字符那都是基于点的。

楼主:
下载出错,只能下60几k。能帮忙传我邮箱吗?谢谢了!jinwe888@yeah.net

网友:
试了一下,可以下载。

网友C:
下载正常,楼主用的库函数应该已经具备画点的功能了,楼主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C:
字都是画点画出来的,楼主根据那个找到引用的那个画点函数,自己可以搭配出来需要的画线函数。

楼主:
关掉迅雷能下了,初步看了下,好像就是还是按字节画,但是要分解到每个字节的位上面,自己计算点的位置然后写到相应字节的位上,这样理解对吧?谢谢了!

网友D:
画图的基本函数?

网友E:
建个显存数组

网友F:
你是怎么写入汉字的呢?

网友:
只要画点就可以了。

网友G:
网上有很多的代码可以使用的。

网友H:
你使用的是什么的单片机呢?

网友I:
每次都是写8个字节?

网友J:
只要在固定的位置写入数字就行

网友K:
这个输入的地址也是8个吗?

网友J:
你看看区域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D:
会画一个点就可以了。

网友I:
这个是什么函数呢?

网友L:
Nokia 5110液晶屏实现画点、画线、画矩形、画圆和画图

网友H:
stm32有相关的源代码了。

网友E:
将要显示的数据写入显存里,再将整个显存通过显示图片的方式写入5110的RAM里显示就OK

网友G:
诺基亚5119其实还不错的。

网友F:
字母之类的也是打点吧

网友:
画点最后就可以划线了

网友K:
修改一下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A:
数字就是由点组成的。

网友M(2019-12-04):
真心没有画过

网友N:
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O:
我也下载下来试试看

楼主:
877a实现不了,可用ram太小了,建显存要502k,放弃了,现在只是写了4行显示汉字,12*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