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pwm波形输出不稳定的锯齿形

楼主(2019-11-03):
芯片输出给mos管5v的pwm波形是这个样子的

然而mos管输出的波形是这个样子,因为10k下方指向地,所以mos管的输出波形要反着看

下方电路图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因为10k下方指向地”是什么东西?。。。。

网友B:
输出波形上升沿缓慢上升的原因是:Q1负载实际存在较大的电容(就是R12下端对地或者对电源MVCC存在电容。楼主电路图并没有)。详细检查看看是否可以取消这个电容? 看看R12开路?,R12阻值变大?。减少R12到100R试一试。

网友C:
很正常的波形,拉低很快,拉高靠电阻上拉,RC充电,最基础的电路分析课就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网友B(点评):
这样做只能改变下降沿的陡度,而不能改变上升沿的陡度。但楼主MOS管输出波形 ...
所以没用。。。

网友E:
PWM的电压太低了

网友F:
R7并联二极管,屁股朝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