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内行的大师讲解一下:这种24位的adc有真实意义吗

楼主(2019-11-03):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一款靠谱的载荷ADC芯片,(或模块),根据本人多年前的经验认知,ICL7135一类的高精度ADC一般也就做到万分之一的数量级水平,再往下做就是噪声,没多少意义了。当然,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adc芯片肯定会更好,
但参数标得好的离谱,就感觉不对了,
TB上看到一款adc芯片,HX711,其精度号称24位,合计是1/(2^24),约千万分之6的精度,在其额定5V电压下,约合0.3uv,
本人只知道用示波器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mv的级别上,电路里充斥着各种干扰,
而各种外界的,内生的感应干扰,远高于0.3uv的水平,
这个24bit的精度,其意义难以理解。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6009.1997985097.d4918997.4dec5c1920SbQm&id=38077843029&_u=t2dmg8j26111

如此高精度,实在是与本人以往的知识严重冲突,究竟是本人的认知落伍,还是本就是搞笑参数,请哪位内行的大师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测量黄金的电子秤有几十到上百W的分辨率的,精度也是做的到的,

那个好像不是ADC的吧,是不是电磁平衡的?

网友B:
你的认知没有不代表别的地方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C:
HX711是国产电子秤专用ADC,Sigma Delta ADC,24位不丢失码,分辨率24位,精度做不到的,因为太便宜,性能就会没那么好,精度能做到18位就不错啦。
如果你买的是米帝的一些几十元的24位ADC,则精度到20位是没有问题的,你没用过不代表不存在。

至于ICL7135,这是数字万用表的ADC,4位半双积分ADC,+-20000的读数,速度慢,电路复杂,现在一片SOT23-6的ADC就可以超过ICL7135啦(比如18位的),也是每个周期都自动调0的。

网友D:
7135精度限制在那个积分电容的吸附效应上面,并不是噪声导致的。

网友E:
这个HEX711我还真用过 挺好用的

网友F:
精度和分辨率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X711是国产电子秤专用ADC,Sigma Delta ADC,24位不丢失码,分辨率24位,精度做不到的,因为太便宜,性能 ...

这个回答还比较靠谱,本人欣赏,已发赏金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获得了一些有效信息。

本人的基本意思,就是非常反感国内一些IC学徒厂家,最基本的参数没有认认真真地做好,核对,张嘴就是外行话,各种低级错误。

我知道很多时候批评人总会招来各种反感,但抱歉,很多低级的事摆在眼前,实在看不过,看不上,事情的进步就是从批评开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X711是国产电子秤专用ADC,Sigma Delta ADC,24位不丢失码,分辨率24位,精度做不到的,因为太便宜,性能 ...

HX711实际有效精度17~18位左右你说的差不多,但是原因还是64、128倍PGA带来的噪声导致的,这个片子是针对应变片传感器的,需要这个PGA。

同样廉价的国产24bit ADC,在PGA=1的条件下,能做到21、22位ENOB(EFFECTIVE NUMBER OF BITS)比比皆是。

网友G:
7135做到24bit 精度?不可能。这么高精度的除了TI和ADI。24bit的要求很多的场合是需要的。我在1996年的时候就做24bit的ADC。当时做仪表。

网友D:
7135并不是积分式ADC的标杆。比它好的积分式ADC多得是。比如7129,楼主可以研究一下它的时序图,同样是4位半,比7135靠谱太多了。还有HI-7159A,5位半积分式ADC,再如HP34401A的6位半多重积分电路。。。。。

网友H:
不知道TI、ADI这些公司的24BIT ADC是不是也能达到24bit高精度?还是像这款芯片一样缺胳膊少腿的?

网友I(2020-03-17):
引用 网友D:
HX711实际有效精度17~18位左右你说的差不多,但是原因还是64、128倍PGA带来的噪声导致的,这个片子是针对 ...

ENOB是啥玩意  高深

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你看不懂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D:
HX711实际有效精度17~18位左右你说的差不多,但是原因还是64、128倍PGA带来的噪声导致的,这个片子是针对 ...

PGA是增益的意思还是  在这里

网友J(2022-05-10):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TI、ADI这些公司的24BIT ADC是不是也能达到24bit高精度?还是像这款芯片一样缺胳膊少腿的? ...

24bit是分辨率而已,精度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