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对于bootload后USART2不能使用的疑惑

楼主(2019-11-04):
各位大佬,本人最近做了一个bootload的实验。
1,在bootload代码中开启了usart2和usart1这两个外设,
2,在APP代码中也开启了usart2和usart1这两个外设,
疑惑点是,当在bootload中执行了升级功能后跳到APP中时,APP中的usart2不能使用,但是如果刚进去bootload中马上跳到APP,这时在APP中就可以用USART2
,这个是为什么呢,实在不明白,还望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A:
跳转失败往往跟中断处理或中断向量表重定位有关系。

你跳转前将所有刚才开启过的中断都关闭掉、将刚才用过的外设都做下复位,

然后清清爽爽地做跳转应该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在研究 can 的bootloader

网友C(2019-12-04):
需要设置中断向量表格

网友D:
我也不明白这个

网友E:
没用bootloader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