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16F198 高精度电子秤范例源代码分享

楼主(2019-11-04):
电子化秤重在生活中,已逐渐取代传统弹簧、天平等量测工具,例如电子计价秤、电子体重秤等。设计电子秤产品主要的组件有:传感器、ADC和MCU单芯片。本文所设计的电子秤就是利用压力传感器(Load Cell)将压力物理量转换为电压讯号,再将电压转换为数字显示出来。由于电压为 比量,所以要用ADC将它转换为数字信号。此时也需要MCU单芯片来控制电子秤主板上的讯号处理与显示功能。
    纮康HY16F198控制芯片内建高精密SD 24 Bit ADC、可程序放大PGA和多段式稳压输出等功能,可以很大幅简化PCB周边线路。具有高分辨率、高分辨率、低温漂的SD24 AD转换器, 可以精准完成由 比到数字的转换。虽然输出速率不是非常高,但用于像电子秤这种对于转换速率要求不高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原理说明
Load Cell 的原理是在铝制的棒上面贴上一片由桥式电阻所组成的应变仪,即惠斯顿电桥,如下图 所示。因为电桥上的 4 个电阻(阻值相同),所以当有电压施加在 VIN+与 VIN-两端时 V+ = V-,即电桥达到了平衡。

    此ΔR 的变化量产生在讯号两端的电压变化为:

分辨率分为外部分辨率和内部分辨率,外部分辨率为 Load Cell 满量程的输出电压值与 需要识别的最小重量引起的电压值之比,最小重量可以定义为 1g、0.5g、0.1g 等。 内部分辨率是衡量电子秤等级的一个重要指针。一般我们以目视法认定的内部分辨率通常是 指我们经软件处理后LCD 显示只有 1 格滚动时,此时满量程的格数就是内部分辨率,其 1 格所代表的讯号约为 2~3 倍 RMS Noise。
内外分辨率之比越小,电子秤精度越高,但内外分辨率之比是有限制的。比如 Load Cell满量程压差为 3mV,要做到 3000 Count,内外比为 1:10 的电子秤,如果不经过信号放大,那最小要处理的信号为 3mV/(3000X10)=0.1µV。而 SD24 所能处理的最小信号值大约为 65nV,所以假如内外比再减小的话将产生使 ADC 不能识别的信号。如果使用 OPAMP 的话 则会增加成本。所以内外分辨率之比要稳定在一定范围内。
芯片 ADC 性能能否达到规格要求,通常是以 RMS Noise 来推算外部是否稳定内部分辨率比值。对于开发电子秤产品而言,使用 HY16F198 芯片其所能达到的最大内部分辨率的瓶颈在于 Input RMS Noise 而不在于 ADC 的分辨率。 HY16F198 的 ADC 待测信号在由 PGA、 AD 倍率调整器的放大后(PGA=32,ADGN=4),经 OSR=32768 每秒输出 10 笔 ADC 值的 条件下,其 Input RMS Noise 约为 65nV,但由于其 Input Noise 主要由 Thermal Noise 组成, 所以如果我们透过平均的软件处理是可以再将 Input Noise 进一步降低。
如果我们使用 8 笔的软件平均处理其 Input RMS Noise 约为 40nV,3 倍 RMS Noise 代表约 1 格的滚动,即为 120nV。在使用 2.4V Load Cell 驱动电压,1mV/V 的 Load Cell,满量程时压差可达2.4mV,所以在此情形下我们可以得到 20000 Counts 的内部分辨率。

单片机简介:HY16F 系列 32 位元高性能 Flash 单片机(HY16F198)

(1)采用最新 Andes 32 CPU 核心 N801 处理器。
(2)电压操作范围 2.4~3.6V,以及-40~85℃工作温度范围。
(3)支持外部 20MHz 石英震荡器或内部16MHz 高精度 RC 震荡器,
拥有多种 CPU 工作频率切换选择,可让使用者达到最佳省电规划。
(3.1)运行模式 350uA2MHz/2(3.2)待机模式 10uA@32KHz/2(3.3)休眠模式 2.5uA
(4)程序内存 64KBytes Flash ROM
(5)数据存储器 08KBytes SRAM
(6)拥有 BOR and WDT 功能,可防止 CPU 死机。
(7)24-bit 高精准度ΣΔADC 比数位转换器
(7.1)内置 PGA (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最高可达 128 倍放大。
(7.2)内置温度传感器 TPS
(8)超低输入噪声运算放大器OPAMP
(9)16-bit Timer A
(10)16-bit Timer B/ Timer B2 模块具 PWM 波形产生功能
(11)16-bit Timer C 模块具数字 Capture/Compare 功能
(12)硬件串行通讯 SPI 模块
(13)硬件串行通讯 I2C 模块
(14)硬件串行通讯 UART/UART2 模块
(15)硬件 RTC 时钟功能模块
(16)硬件 Touch KEY 功能模块
(17)硬件 LCD Driver 4 X 36, 6X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