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的uart是否可以配置成单线半双工模式?

楼主(2019-11-04):
HC32F005的uart是否可以配置成单线半双工模式?

网友A:
005好像没有单线模式吧

网友B:
硬件没有原生支持,但可以软实现。唯一缺点,还是占用了两个IO引脚。
将TX/RX短路,在发送时关闭RX接收,在接收时将TX设为GPIO输入。

网友C:
L13x,L17x,L19x, F03x, F07x, F09x 支持单线半双工传输模式
L110,F003, F005 不支持单线半双工传输模式

RX,TX短路,虽然说可以解决这个单线半双工,单线传输的问题。
但是会引入Master,Slaver同时强驱输出的情况,中间还需要串个1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13x,L17x,L19x, F03x, F07x, F09x 支持单线半双工传输模式
L110,F003, F005 不支持单线半双工传输 ...

谢谢,规格书只说支持半双工,没说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没有原生支持,但可以软实现。唯一缺点,还是占用了两个IO引脚。
将TX/RX短路,在发送时关闭RX接收,在 ...

也是一种办法,另外就是模拟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5好像没有单线模式吧

对的。

楼主:
结贴,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2019-12-04):
好像不行吧

网友E:
没有单线模式啊

网友F:
好像不行啊 没听说过有这种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