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EMMC BGA153的A6与J5 到底是不是VSS ?

楼主(2019-11-04):
最近要用EMMC,参考大部分的PCB显示  与J5 都是空的, 但发现 EMMC的datasheet里 这两个脚位是VSS,有点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加VSS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A(2020-06-12):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B(2022-01-24):
因为J5那个脚和其他VSS脚在芯片内部是直接连通着的,你用万用表量量芯片的引脚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