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soc creator生成烧写文件,hex或者bin

楼主(2019-11-04):
如何用Psoc creator生成烧写文件,hex或者bin ,请知道的告知下呗,谢谢!

网友A(2024-05-20):
正常工程只要编译成功后,就可以生成对应的HEX,没有什么特殊的步骤。

网友B:
勾选配置项,编译后就会自动生成啊。

网友C:
Creator的工程在编译成功后,在build目录下就有hex生成,可以通过miniprog + Programmer or Miniprog + Creator进行烧写

网友D:
在PSoC Creator中生成烧写文件(hex或bin)的步骤在“Build Settings”对话框中,选择“ARM GCC 5.4-2016-q2-update”(或其他您使用的编译器版本)。在“Linker”选项卡下,选择“General”选项卡。就可以了

网友E:
在“Solution Explorer”中,右键单击您的项目,选择“Build”或“Clean and Build”

网友F:
在编译完成后,您可以在项目文件夹的“Debug”或“Release”文件夹中找到生成的hex或bin文件

网友G:
一般来说,不都是编译的时候会默认生成hex这种文件吗

网友H:
其实就是IDE,你可以搜搜如何生成HEX或者BIN就好了

网友I:
生成的hex或bin文件应该是用于烧写到目标设备的,具体的烧写方法和工具取决于您使用的设备和工具

网友J:
这个一般你可以在project工程文件夹中能找到吧

网友K:
自己自动编译完成之后不就生成bin了吗

网友L:
其实你也可以用硬件,直接读取其内部固件也是OK的

网友M:
难道生成烧录文件还得配置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