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vivado 选择FPGA型号的问题

楼主(2019-11-04):
例如xc7a100tfgg484-1和xc7a100tfgg484-2区别 问下 vivado里面选fpga型号。
-1和-2有啥区别!!!!

楼主:
在线等,FPGA大佬 求救

网友A:
速度等级不一样

网友A:
手册里面都有说明

楼主:
多谢大神指点我去看下,谢谢版主大大。小弟刚刚入门希望多多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点我去看下,谢谢版主大大。小弟刚刚入门希望多多指点 ...

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