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手动扩充导航中的Flash存储芯片要怎么操作

楼主:
受到警告 楼主

发现最近有朋友问小编,导航装置里面有存储芯片吗?当然是有的,一般是Flash闪存芯片,而且导航里面除了存储芯片还有CUP处理器芯片、缓存芯片、功放芯片,用于驱动内置扬声器;FM发射芯片,用于便携式导航仪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播放。蓝牙芯片以及倒车影像处理芯片等等。

(上图为FM发射芯片)

导航里的存储芯片有什么作用?

导航里的Flash存储芯片的作用主要是存储导航里面一些必要的功能,比如:

1. 存储导航软件和离线地图。

2.**碟片上次播放停止的位置,便于下次接着播。

3. 存储导航自身的操作系统和程序。

4. 存储后来你加装进的程序和数据。

5. 存储你的配置。

6. 存储时间,闹钟,日期,使用时间等。

7. 存储FM电台频率表。

8. 存储导航的硬件和系统配置与信息。

9. 存储用户的个人信息和个性化定制信息与喜好内容。

可以看到导航里的所有功能几乎都通过这颗Flash存储芯片来存储、运行的。要是没有这颗芯片,导航装置将完全无法启动。

很多人会问,导航里的存储芯片容量太小了,能不能自己手动DIY换芯升级?

小编的一个朋友因为无法容忍车机自带的内存太小,曾经做了个手动更换Flash存储芯片的小实验,工具材料如下:

一个淘汰但能正常使用的二手导航,ICMAX同脚位大容量Flash闪存芯片一个,松脂、风枪、镊子、烙铁等。

经过一系列的拆解、找到Flash存储芯片后,加上松脂利用风枪进行加热,镊子微微撬动,成功把原来的小容量Flash拆了下来,然后装上已经准备好的同脚位大容量Flash闪存芯片。备注:(风枪温度不宜太高,不然会闻到胶臭味,芯片及主板容易损坏)

当装上开机的时候发现。咦,无法开机!经过反复确认,主板和Flash存储芯片都没问题,那问题出在哪呢?

就这件事情,我们咨询了研发总监Titus,他告诉我们这种终端的消费电子产品的存储芯片大对数有对应的方案商对存储芯片进行配置和调试,然后录入对应的软件程序,除非能找到该产品同系列的大容量闪存芯片,不然装上去也无法使用的。

所以各位想手动更换存储芯片扩大容量的朋友们,要慎重选择了哦,如无必要还是更换新的导航装置比较划得来。

网友(2019-11-04):
讲了半天讲一些没意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