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APLAB XIDEV5.25 由安装时选择的中文版怎么调整为英文版

楼主(2019-11-04):
如题,开发环境在安装时选择了中文安装,需要调整为英文版本,怎么操作?有没有不重装能实现的办法

网友A:
为什么我安装时没有让我选中文英文, 直接就是英文了, 难道和操作系统的语言有关系?

V5.25安装有提示

网友B:
似乎没有..重装吧..固态硬盘5分钟搞定...

@xxqg1 :晕倒~~~直接用英文版就好了啦...用习惯了是一样的..
主要是以后可能要切来切去,中文版mcc貌似有点问题,据说英文版可以的;用完了再切回中文版。。。

网友C(2019-12-04):
这个工具是用来干嘛的呢

网友D:
当初安装的时候不要汉化就行了啊

网友E:
貌似没有解决过

网友F:
貌似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G:
没啥好办法 凑合用吧

网友H:
我也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