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路灯自动亮度控制系统的单片机方案

楼主(2019-11-04):
         在过去,路灯是手动控制的。而现在路灯都是全自动化的,但人们依然可以观察到,在高峰时段,即在没有交通时,甚至在清晨,路灯的亮度依然很高。我们最常见的路灯是高强度气体放电灯(HID),它们会消耗大量电能。那么,如果可以降低这些时间的路灯亮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节省能量。

        目前,我们有许多节电方法,例如在检测车辆走过时切换路灯、使用LDR和继电器控制路灯等。也可以通过大数据计算高峰时间来控制路灯强度。为了节省能源,也有人将电路设计为高强度LED灯来代替HID灯。在本文中,由英锐恩推出的单片机方案进行路灯控制,总体成本要便宜很多。

        如何使用英锐恩主控芯片自动控制路灯的亮度?该方案的主要原理是使用PWM控制路灯的强度,计算特定区域的峰值时间,并相应地通过调整单片机的PWM信号以增加或降低路灯的强度。这些高峰时间可以通过考虑诸如车流量、时间、环境的光强度之类的参数来计算。

路灯自动亮度控制单片机方案电路图如下:

电路元件
(1)英锐恩单片机(MCU);
(2)DS1307时钟芯片;
(3)光敏电阻;
(4)LED阵列;
(5)液晶显示器。

电路设计
路灯电路的自动强度控制很简单,但是需要更多的编码部分。该电路由英锐恩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DS1307外部时钟芯片,LDR,继电器和LED组成。
LDR:LDR用于计算环境的光强度。光敏电阻连接到单片机的ADC1(PC1)引脚,使用ADC将模拟光值转换为数字值。
RTC:当前时间是使用RTC计算的。SCL是串行时钟,而SDA是串行数据,RTC是I2C兼容的,其中I2C表示内部集成电路。每个时钟周期在数据总线上传输一位数据,也可以仅使用两条双向总线在设备之间传输数据,每个设备都可以充当从主设备。
LCD:LCD是用于显示时间的显示,它是从RTCIC读取的。

路灯的自动强度控制是如何运行的?
1.开始给电路供电。
2.时间显示在液晶显示屏上。
3.将LDR置于黑暗中,因为仅当LDR上没有灯光时,路灯才会打开。路灯自动亮度控制系统的单片机方案
4.现在检查时间是否在晚上9点到凌晨2点之间,路灯会发出全强度的光。
5.从下午2点开始,灯光的强度开始逐渐降低,最后在清晨以最小的强度发光。当LDR感应到灯光时,灯光会自动关闭。

以这样的方式对单片机进行编程,使得最多凌晨2点的灯将以全强度发光。从那时起,它开始缓慢下降,最后在早晨下降到零。

以上由英锐恩小编撰写,如您想了解更多的咨信,可以随时关注随时我们哟,小编为您一 一解答。

网友:
没听说过。新唐的003也可以。

网友A:
这方案也太随意了。

网友B:
貌似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实现。

网友C:
之前看到过一个斩波的方案。那还不是LED,是驱动老式的路灯。因为低于多少V时候,灯丝是不亮,而只发热,然后就当电压一个周期内低于多少时候,就切断,然后再放开。

网友D:
现在不是都用PWM调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