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果PRIORITYGROUP设置,有变化时,是否需要重设所有中断优先级?

楼主(2019-11-04):
如题。重设PRIORITY_GROUP的时候,是否所有中断的分组都需要重设?如果不重设,原有的设置会怎样变化。如果重设,像systick这样的中断立即生效么?

网友A:
系统里任意时刻只有一套中断分组在起作用,
你如果调整了分组,相应的优先级自然会收到影响。具体怎么受影响,这还得结合你具体的修改操作和之前的优先级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里任意时刻只有一套中断分组在起作用,
你如果调整了分组,相应的优先级自然会收到影响。具体怎么受影 ...

重设了抢占级的位数,但还没有设置每个中断的分组和子优先级时。中断的分组是怎样的呢?

网友B(2019-12-04):
这个是中断优先级?

网友C:
我一般没有更改过默认设置

网友D:
不应该会立即生效的

网友E:
应该有一个生效的周期

网友F:
应该不会立即生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