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神奇和诡异的傅里叶变换。

楼主(2019-11-04):
傅里叶变换本质上是一种坐标变换,同直角坐标与极坐标变换类似,是一种抽象的数学变换,因此傅里叶变换中的时域和频域,可以是单纯的两个概念,与实际中的时域与频域没有一点关系。

但是诡异和神奇的是,如果应用到信号与系统中,时域中的信号通过单纯的坐标变换,没有引入任何其他物理量,竟然可以求出来实际的频率分布。

现在有的问题是:
1. 如果应用到其他时域,譬如,f(t)表示火箭上升高度与时间的关系, g(t)表示行星绕太阳的坐标与时间的关系。对这些函数做傅里叶变换,频率是什么意思?
2.傅里叶变换只是坐标变换的一种,是以三角函数为坐标基的变换,事实上只要坐标基正交,就可以变换过去。时域做其他变换,得到的“频率”(假定也叫频率),是否也会有其他物理意义?
3. 前面说了,时域和频域,可以仅仅是两个概念,并不一定与实际物理意义相对应,对图像也可以做傅里叶变换,这是时间实际是空间坐标,但变换出来的频率,表示什么意思? 有实际的物理意义吗?

网友A:
    图像的二维傅里叶变换,也是变换(分解)成二维图像空间上面的振动波,而且是带各种旋转角度,如附件图,好好研究下公式,你就能分析出是如何旋转了

网友B:
    有一本书,大概是《数,科学的语言》中提到,大概意思是,历史上产生的数学,只有极少的数学是与物理相对应,是一种偶然,一种幸运,不必强求数学都要与物理对应,都要去寻求他们的物理意义,有的数学在产生之初也没啥意义,随着物理的发展,被赋予了意义,被用来描述解决物理问题。

    人类存在以来,有千千万万的数学家,他们天天研究,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想法成果论文,汗牛充栋吧,但是,千年以来,真正有广泛应用的数学也只有极少数,几本书就够了。 剩下的绝大部分就没啥用没啥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一本书,大概是《数,科学的语言》中提到,大概意思是,历史上产生的数学,只有极少的数学是与物理相 ...

      做工程的最好还是形成图像,这样符合人类的直觉,能把知识点压缩到最小储存,而且不会忘记,比如B站就有拉普拉斯变换的图像解释,当然要拿诺奖,发nature, 这种学习方式比较LOW

网友C:
“1. 如果应用到其他时域,譬如,f(t)表示火箭上升高度与时间的关系, g(t)表示行星绕太阳的坐标与时间的关系。对这些函数做傅里叶变换,频率是什么意思?”

“频率”就是频域内之值。既然是空间量随时间的变化,其频率就是空间位置的变化频率。

“2.傅里叶变换只是坐标变换的一种,是以三角函数为坐标基的变换,事实上只要坐标基正交,就可以变换过去。时域做其他变换,得到的“频率”(假定也叫频率),是否也会有其他物理意义?”

并不是任意“坐标变换”都可以得到“频率”,相关正交基是有一定要求的。

“3. 前面说了,时域和频域,可以仅仅是两个概念,并不一定与实际物理意义相对应,对图像也可以做傅里叶变换,这是时间实际是空间坐标,但变换出来的频率,表示什么意思? 有实际的物理意义吗?”

数学是物理现实的抽象,不同具体物理现实可以抽象成一类数学概念。所以,数学概念和理论的应用必须先明确具体的物理现实对象。其实道理很简单,譬如1+1=2,具体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如果应用到其他时域,譬如,f(t)表示火箭上升高度与时间的关系, g(t)表示行星绕太阳的坐标与时间的关 ...

作为工程师,知道傅里叶变换的含义以及如何使用就可以了。

但作为学者,单纯的坐标变换能把物理意义上的时域和频域联系起来,太令人惊奇了。应该要研究为什么,其他坐标变换是否会带出新的物理意义上的特性?当然,大多数变换估计不可能,但也许有某个变换,能带来令人振奋的结果。

网友D(2024-12-30):
傅里叶变换只是在正弦电路中的一种时域变换,他是拉普拉斯变换的特例,在一个定常系统中,时域的变换都可使用拉普拉斯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