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VDS信号传输问题

楼主(2019-11-04):
    请教大神,AD转换后输出的串行LVDS信号,能否让28335接收?最近做到数据采集,高速多通道的ADC芯片数据输出基本都是LVDS的,可28335没有LVDS接口,咨询大神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让DSP采集AD芯片转换的数据吗?
    拜谢!!!

网友A:
不能直接接LVDS   为了长期稳定运行  只能增加LVDS转单端的芯片了

网友A:
实在不行  用P端做隔直  增加偏压的电阻网络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接LVDS   为了长期稳定运行  只能增加LVDS转单端的芯片了

您好 直接接差分转单端芯片吗?需要解串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直接接差分转单端芯片吗?需要解串器吗?

你的这种肯定是并行的  不需要解码  直接找LVDS转LVCMOS的就可以  并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种肯定是并行的  不需要解码  直接找LVDS转LVCMOS的就可以  并行的

我使用的ad是LTM9006,您可以简单看下,datasheet上说是输出为串行LVDS输出:每通道1位或2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ad是LTM9006,您可以简单看下,datasheet上说是输出为串行LVDS输出:每通道1位或2位。 ...

是的  就是LVDS接口的    整体数据是并行的   但是是差分接口
不支持LVDS接口的处理器  需要转换为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就是LVDS接口的    整体数据是并行的   但是是差分接口
不支持LVDS接口的处理器  需要转换为单端 ...

您好 我大致知道你的意思了,感谢解惑。请通过一下好友验证,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