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为什么会这样啊?

楼主(2019-11-04):
我用LT1615设计一个锂电池供电的升压电路,最终升压电路到8.4V左右,负载电流在17mA左右,电路完全按照datasheet上的电路来设计的,但是实际测试效果,空载时输出电压正常,加载后,电压被拉低到6.5V左右,电池输入电流在45mA左右,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负载工作不正常了。

有哪位知道原因在哪里?

网友A:
电感的饱和电流是多大的?

网友B:
我只会仿真,按照我无数次的仿真,升压的电感10~30mH,蓄能充足,带负载能力较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饱和电流是多大的?

这个我倒没有细看,只是想着先用datasheet上的标准电路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会仿真,按照我无数次的仿真,升压的电感10~30mH,蓄能充足,带负载能力较强。 ...

要不我可以换个大电感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不我可以换个大电感试一下。

先换个尺寸大的,通常尺寸大的饱和电流就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尺寸大的,通常尺寸大的饱和电流就大些

芯片厂家永远不会主动告诉用户他的芯片的缺点在哪里。只会让用户自己去琢磨,等琢磨出来了,用户会认为自己没有用对,其实是厂家没有指明。

楼主:
从这张图中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这张图中就可以看出来。

驱动能力本来就很小呀

网友D:
这个芯片是电流模式的,最大电流350ma。
根据datasheet,电感4.7uh最佳。电感的储能等于=1/2 i*i*L   在频率为定值的时候,如果电感太大,电流上升缓慢,储存不了足够的能量,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升压。
降低电感试验下,或测量下电感的电流,如果电流已经到位,就加大电感,如果电流没到位,就减少电感。
datasheet随便看了下,没看到频率,就不计算了。
至于电感饱和问题,就不重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只会仿真,按照我无数次的仿真,升压的电感10~30mH,蓄能充足,带负载能力较强。 ...

楼主,附件是分立件的仿真,同样的电路负载,50uH与10mH电感,仿真输出的电压相差一倍。集成电路如何,我就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是电流模式的,最大电流350ma。
根据datasheet,电感4.7uh最佳。电感的储能等于=1/2 i*i*L   在频 ...

可能还是我片子选得不合适,datasheet上没有指明输出电压和电流的对应关系。至于350ma指的是输出小电压的时候。

网友E:
它给的图是20V超过20mA,你的电感如果没问题8.4V17mA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难道你的输入电压很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它给的图是20V超过20mA,你的电感如果没问题8.4V17mA应该是可以的

电池放电后电压会变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你的输入电压很低么?

我的目标是电池降到3.2V时关断输出。但是实际情况低于3.8V就不行了。

网友D:
还有这个lt1615 有两个型号,1615-1如果是100ma的,电感计算要乘以3.5倍。

楼主:
其实我纠结的是这个片子理论上在3.2V输入和8.4V输出的同时,能输出这么大的电流吗?

@大秦正声 :主要还是片子能否满足这样的使用要求,我用直流电源和锂电池分别做实验。
输入电源的功率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纠结的是这个片子理论上在3.2V输入和8.4V输出的同时,能输出这么大的电流吗? ...

可以

网友F:
就用你实际使用的这规格的电感4只,两两并联,然后再串联得到10uH的电感去替换目前单只电感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用你实际使用的这规格的电感4只,两两并联,然后再串联得到10uH的电感去替换目前单只电感再试试。 ...

还有这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疑问。一个月前建模AP3015,它的架构跟你楼上电路是一样,只差別在它FB不是带隙基准。所以还有些印 ...

根据datasheet的描述的工作模式。应该不叫pfm。
如果非要算ton。就是如图所示的电感充电到350ma的时间。其中dcm模式最大,由0A升到0.35a。
这也就是说当toff为定值时,电感越大。占空比越大,频率越低。

网友D:
至于ton的求法,只能把开关当成近似的理想开关,
其中R等于mos导通电阻,加电感内阻加线路电阻。
E=3.2V,I0=0.016
列方程如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疑问。一个月前建模AP3015,它的架构跟你楼上电路是一样,只差別在它FB不是带隙基准。所以还有些印 ...

这个鬼芯片的,用ton算会搞死人的,方程是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弄的,你看看,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原厂沒提供最高頻率和最大占空比,只提供最小toff,也只能依据toff来计算。按您的计算得到电感量是最小值 ...

根据你的提醒,我把仿真模型下下来了。
把楼主的电路带进去,工作模式,有点像psm+pwm,频率是由电感充电到350ma决定的。
工作模式,有ccm dcm混合而成。

看来跟电感有关,在ccm工作模式,电感有饱和可能性。datasheet说降低电感说的是充电时间断,可提高单位时间输入能量。
投机取巧的办法,微调反馈电阻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的提醒,我把仿真模型下下来了。
把楼主的电路带进去,工作模式,有点像psm+pwm,频率是由电感充电 ...

你们是不是理解偏差了?
它很明确的有这个数据:VFB>1V  Switch off time =400nS。
正常VFB=1.23V,说明这就是一个定关断时间,导通时间有峰值电流决定的一个模式。关键是,直接按照这个模式去推定控制模式,该线路可不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的提醒,我把仿真模型下下来了。
把楼主的电路带进去,工作模式,有点像psm+pwm,频率是由电感充电 ...

所以,我认为,工作模式应该是,误差放大器叠加峰值电流模式,关闭时间是确定的,正常为400nS,而导通时间则有误差放大器叠加峰值电流共同作用,当误差变正,则实际峰值电流就下降,直到基本不开启,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最大峰值电流可能是什么都没叠加时候,电流=350mA。
看看电流放大器A2是有误差放大器信号叠加的一路就应该是这样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所以,我认为,工作模式应该是,误差放大器叠加峰值电流模式,关闭时间是确定的,正常为400nS,而导通时 ...

早就该出来,一锤定音。
这个工作模式,我在microchip里的datasheet,用单片机做数字电源里看到one shot模式。datasheet叫psm模式。用廉价单片机的比较器接反馈,然后比较器产生单稳信号。
也不知理解对不对。参考电路如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早就该出来,一锤定音。
这个工作模式,我在microchip里的datasheet,用单片机做数字电源里看到one shot ...

它这里的one shot模式,也许可能是固定导通时间也说不定,由于没带来电流控制节点,而比较器做主输入,则首先可能肯定的是用纹波工作的。而内部控制逻辑则决定了是用固定导通时间还是固定关闭时间。考虑到全负载范围的可靠性和比较器、单片机速度,个人认为,固定导通时间的one shot模式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让比较器工作在稳压范围附近,当低于基准时候,则单片机输出一个固定脉宽的正向方波,直到下次比较器再检测到下限门槛。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它这里的one shot模式,也许可能是固定导通时间也说不定,由于没带来电流控制节点,而比较器做主输入,则 ...

这个lt1615,工作模式挺奇怪的,也很有意思,用两个比较器,好像可以模拟。
所以我就联想到这个datasheet。
网上数字电源一般用adc+pid,这个比较器模式,是不是反应要快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早就该出来,一锤定音。
这个工作模式,我在microchip里的datasheet,用单片机做数字电源里看到one shot ...

这个从它官方说明书注明的PSM应该是pulse skip modulation  或者pulse skip mode也即脉冲跳跃调制/模式来理解,定脉宽导通,随着负载,跳过多少个脉冲再继续定脉宽导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个从它官方说明书注明的PSM应该是pulse skip modulation  或者pulse skip mode也即脉冲跳跃调制/模式来 ...

psm属于pfm吗?

网友I:
开关电源,电压升不起来,不只是跟原理图有关,跟PCB也有很大关系。输入电容要尽可能靠近,输出电容也要尽可能靠近,尤其是输出电容,距离太远输出电压肯定带不起负载

网友H:
怎么说呢?
如果PWM、PFM,算2个互相不碰到的集合的话,则PSM和他们都有交集,有占空比的变化,也有频率的变化,但准确的说,它们应该属于各自的领域。

目前见到的最好的答案,我记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依你看,在17楼中的方块电路中,A2电流感应放大器上的En使能的作用为何,En=Hi是开启电流检测,而En=Low ...

这就是这个方块电路草蛋的地方,说明书明确表明了,toff time=400nS,似乎除了这个长度的off,不能有别的时间了。那么加了这么一个明确的电流检测放大器,输出标记为RESET,说明电流放大器使能了固定的Toff,这个没有毛病。同时,A1送出的EN,同时作用于单稳、电流放大器、输出驱动,个人理解A1输出为低时候,全部系统失能,开关管不都不会动作了,(至于这里为什么需要全部失能,个人猜测是为控制能耗考虑。否则只需要控制输出驱动的失能就可以了)这意味着,实际效果是直接跳周期了。等待电压回落,A1重新输出高,系统进入正常周期。可到这里会发现,上面的分析,实际动作又和说明书表格里面Toff time固定400nS矛盾。但是个人认为,这是按照方框图可以推导的最接近控制模式。也许官方表格里面描述的Toff time 有其局限性,歪果仁经常干这样的事情。

网友H:
你也来看看吧,这是阿K提出的非要按照框图EN、RESET、流程尖头去理解的我可能分析出来的控制模式。可和官方数据表还是有部分冲突的解释,这数据表真是草蛋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也来看看吧,这是阿K提出的非要按照框图EN、RESET、流程尖头去理解的我可能分析出来的控制模式。可和官 ...

我是看king5555的提醒,才去仿真的,看了仿真的波形,才看明白控制模式。
这个控制模式在没达到额定电压,跟pwm很像,这是由于电感固定,负载固定,所以上升和下降时间都是固定的。
当电压达到额定电压,这个时候,是跳周期工作,充电到,350ma,然后是400ns停。反复这个过程,直到反馈电压到达额定值。如果负载很低,电流小反而进入ccm模式(电流下降慢,相对400ns)。负载高了(电流下降快,相对400ns)进入dcm模式。
这个芯片,经过仿真,电感小点没事,的确如datasheet所说。在极限功率输出的情况下,电感越小充电时间越短,频率越高,单位时间输送的能量越大。得出这么个奇怪结论。

网友H:
怎么说呢?
如果PWM、PFM,算2个互相不碰到的集合的话,则PSM和他们都有交集,有占空比的变化,也有频率的变化,但准确的说,它们应该属于各自的领域。

网友D(点评):
目前见到的最好的答案,我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