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keil_c51和ARM共存环境下Debug里没有Nu-Link,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9-11-05):
单独安装keil c51或MDK是可以,在Debug列表里能找到Nu-Link, 共存安装环境下安装,就是看不到有Nu-Link

网友A:
那就安装到不同的文件夹。

网友A:
这个是Keil本身的问题,Keil分好几个系列。ARM的,C51的,C2051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Keil本身的问题,Keil分好几个系列。ARM的,C51的,C2051的等。

keil共存安装本来就是分开文件夹的,我用芯圣仿真器正常,新塘的仿真器就是不见在列表里,单独用新塘ICP软件是正常的。两个文件夹都试过安装Nu-Link_Keil_Driver还是不行,目前只能编译好后,用ICP软件烧录hex。

网友B:
不清楚啥情况

网友B:
http://www.nuvoton.com.cn/hq/support/faq/4a24b62f-0718-11e9-88e5-4511a3410ebb/?__locale=zh
安装过程看看是按照这个弄的吗

网友B:
最后弹出了个命令行安装界面的。才行

网友C:
不清楚,没注意过这个。

网友D:
没这么用过呢。不会同时开发两种吧,保留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这么用过呢。不会同时开发两种吧,保留一个试试。

有时要开发STM32, 有时要开发C51, 只能共存安装了,单独安装其中一个,是正常的

网友E:
系列不兼容?

网友F:
最后怎么解决的问题啊

网友G(2019-12-05):
那就只安装一个呢

网友H:
换一个软件试试

网友I:
可是降低版本

网友J:
同样遇到过,后面用Keil5开发C51程序,

网友J:
Keil5中C51和MDK共存的方法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af9f5a2d1fe94443150a45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