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你辛苦做出来的id软件加密就这么轻松被改了

楼主(2019-11-05):
开发人员一般设计软件加密方法:读id---复杂算法计算---对比之前存储的对应数据(与id相关)---判断芯片是否合法。由于读id时很多人直接用id起始地址,例如0x1FFFF7E8,**的人只要把这个数据改成0x8000020,并且0x8000020程序区域填上母片的id,不管你的算法有多复杂,这时你的程序就被**了,改这种软件加密一分钟就改好了。所以千万注意程序里面不要出现id起始地址。
//STM32F10X软加密方法及实例代码

#define ID_ENCRYPT_EOR_RESULT_ADDRESS (0x0800F000)
#define ID_ENCRYPT_ADD_RESULT_ADDRESS (0x0800F004)
volatile uint32 gU32IdAdressVar;//这里一定要定义此变量,否则会被优化器优化掉
void Stm32F10xEncryptDemo(void)
{
        uint32 *u32IdAddress;
  uint32 u32EorRslt, u32AddRslt;
        #IF 0
        //如果直接赋值0X1FFFF7E8,则程序编译结果里会有0X1FFFF7E8,这样**人员会很轻松
        //的找到这个内容,然后非常容易进行修改,去掉软加密
        u32IdAddress = (uint32*)0x1ffff7e8;
        #else
        //千万别显式的读取ID,即要把0X1FFFF7E8运算成隐式的,例如此例中0x1FFFF7E8 = (0x455873a * 4) + 0xEA9DB00;
        //这样,别人就算**出了你的程序,也查找不到0X1FFFF7E8,这样就不能轻易的软解密,这样处理后如果要软解密,
        //一定要反汇编出来进行复杂逆向分析,难度极大,代价极高,很难搞定软加密了,达到保护产品的目的。
        gU32IdAdressVar = 0x455873a;
        gU32IdAdressVar <<= 2;//0x11561CE8
        u32IdAddress = (uint32*)(gU32IdAdressVar + 0xEA9DB00);//0x1ffff7e8
        #endif
        //读取单片机的ID,并进行运算,具体算法可以自己定,这里只用到简单的异或及和运算
        u32EorRslt = (*u32IdAddress) ^ (*(u32IdAddress + 1)) ^ (*(u32IdAddress + 2));
        u32AddRslt = (*u32IdAddress) + (*(u32IdAddress + 1)) + (*(u32IdAddress + 2));
        //进行对比,如果运算结果与FLASH保存的结果不一样,说明非法,运行错误代码
        if(u32EorRslt != *((uint32*)ID_ENCRYPT_EOR_RESULT_ADDRESS))
        {
                while(1);//异或算法结果不正确,进行错误分支
        }
        if(u32AddRslt != *((uint32*)ID_ENCRYPT_ADD_RESULT_ADDRESS))
        {
                while(1);//和算法结果不正确,进行错误分支
        }
}
//QQ9272078

网友A:
用ID码和时钟校准,联合加密,决对不可**的。

@meijc119 :那就只有1/200的合格率,没有实用价值了。
把你母片的id码和时钟校准都读出来,再放入程序里面呢

网友A:
ARM 的CORTEX-M系列,设计之初,就实考虑到了加密问题的。采用不等字长指令,反汇编基本无可能。应该说,这是专门为中国而变的。

@yjmwxwx :你在说梦话。我试了很多次了。不能对ARM反汇编的。
@nstel :用库函数可以被软件自动识别出函数名,而且即使识别不出来看位置也很容易看出来,现在那些破解的好像根本不看汇编,都是看IDA PRO反出来伪C,我以前研究过一段时间反汇编,我说我看汇编人家专业的都笑话我,我写STM32都是用汇编,纯汇编写的也一样被反成C,要想不被反汇编要做手脚,不知道那些反汇编软件是什么算法,不用库自己写别人也没那么容易读懂
@yjmwxwx :如果用汇编语言写的呢?怎么反过来?如果库函数中间夹杂汇编语言的语句,反出来的库函数就是面目全非了。ARM给你提供了一个加密的基础了,但是,你自己不动动脑子,那就不能加密成功了。
那些搞破解的,改改汇编直接放到KEIL里面重新编译,只要会正向用过库函数很容易看懂别人的程序,这东西没什么门槛。
醒过来!

楼主:
只要把0x1FFFF7E8改成0x8000020,并且0x8000020程序区域填上母片的id,不管你的算法有多复杂,这时你的程序就被**了,这样改一下,连反汇编都不需要,1分钟搞定

网友B:
连接上JLINK调试器,应该能跟踪到哪里读的ID码。

**了有啥用,比如一个仪表的校准方法不公开,就是被仿制了也测不准。

@meijc119 :这种计算的方法最好加长延时读ID,输入序列号后不马上和正确的比较也不显示正确错误,即使输入错误也能正常运行许多天,这样可能不会被短时间内破解,还有少用库函数最好所有函数都自己写,最主要的那些搞破解的不出来说他们的方法,要是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才能想更好的办法预防。
仿真需要反汇编,还要跟踪,这些都要不少时间,也不定能找到,但上面那种做法,1分钟就破解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连接上JLINK调试器,应该能跟踪到哪里读的ID码。

**了有啥用,比如一个仪表的校准方法不公开,就是被仿 ...

不等字长的二进制码,反汇编出来的,就不是原来的语句了。完全是谁都看不懂的天书,怎么去修改?

@yjmwxwx :程序不是原来的程序了,你怎么去跟踪?
@nstel :jlink命令行设置观察点,就算通过计算,只要用ldr指令读计算后的地址,也会被跟踪到。
@yjmwxwx :无法跟踪的。
@nstel :就是直接改bin文件,很容易改,所以id地址一定要算出来,不要直接出现地址
@nstel :插上JLINK一下就被跟踪到了
@yjmwxwx :主贴不是说了吗?让你搜索不到,你怎么改?
@nstel :他就改个唯一ID的地址,只要把文字池里面的ID地址改成他想要的地址就可以了,不用反汇编直接16进制编辑器搜索编辑就可以了。
@meijc119 :怎么改?直接改二进制码?你牛啊!
大部份做的软件加密。不需要反汇编就能改

网友A:
怎么加密。方法我都提供得很祥细了,还是看不懂得话,那就怪你笨了。那你开发得软件根本就没有**的价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等字长的二进制码,反汇编出来的,就不是原来的语句了。完全是谁都看不懂的天书,怎么去修改? ...

你自己下载个IDA PRO反汇编软件试验下不就知道了,大多数指令都能识别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下载个IDA PRO反汇编软件试验下不就知道了,大多数指令都能识别出来的 ...

大多数有什么用?不等字长的二进制码,只要有一句识别错了,反汇编出来的就是面目全非!根本不是原来的程序了。

@nstel :有ARM选项的
@yjmwxwx :我试了一下,根本就不能反汇编ARM指令。处理器选项里,只有X86系列的。没有ARM系列的。强行反汇编,出来的指令是X86系列的指令,当然乱套了!怎么去修改?
那软件算法好像是一小段一小段的反汇编,识别错了只影响一小段,你试验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先MARK,有时间再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有什么用?不等字长的二进制码,只要有一句识别错了,反汇编出来的就是面目全非!根本不是原来的程 ...

选ARM,然后点set

网友D:
程序做一个完整性校验,crc,这样就不怕了吧

网友E:
软件运行时不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会用什么方法去读ID,你都不知道有ID加密,更不用说去跟踪了.抄了之后,机器出去一段时间,才出现问题,问你咋办?

网友F:
加密的人会在程序N多处设陷阱,即使解出来暂时可用,不定什么时候遇到什么特定情况就会爆发
解密的人等着去赔家底吧,即使不爆发,知道将来可能爆发这种心理压力比等死还难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ARM,然后点set

我试了很多次。打开BIN文件,没有ARM选项,打开HEX文件,没有ARM选项,打开AXF文件,有ARM选项,并且100%正确反汇编。这有什么意义呢?AXF文件本身就带有汇编格式,你把它显示出来了。就是说,这个软件默认是不对ARM芯片反汇编的。

网友G:
哈哈,还用ida pro,我自己写个虚拟机,直接给你动态分析了...

@yjmwxwx :不会的,初学者不明白,还是拿着板子爽.哈哈哈
@icecut :直接虚拟你是想抢那些卖开发板的生意吧,外设那么多,要写的能用也比较麻烦,没有多年软件开发经验写不了,不过这肯定是趋势,不用买硬件多爽。
@yjmwxwx :就是看指令集多少,虚拟机用于破解很多东西都是不用完全真实的.也不用性能优化. 虚拟机是很成熟的技术了.书都能找到好多本
@icecut :能写虚拟机很厉害
@yjmwxwx :keil不能仿真外设. 我自己写的虚拟机可以虚拟外设.
以前看那些搞逆向的都是用KEIL把反汇编后的代码重新编译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哈哈,还用ida pro,我自己写个虚拟机,直接给你动态分析了...

你比华为更能吹牛。

@icecut :年初想学LINUX没钱买板子就用QEMU虚拟,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机器级调试器,GDB不能跟踪上电的第一条指令,后来100多块钱买了板子就不用QEMU了,再后来又去搞单片机,想学LINUX又被放下了,现在不知道是该继续学用单片机做东西还是把LINUX内核搞明白,前辈能给个建议吗?
@yjmwxwx :a系列是没问题的.
QEMU不知道能不能模拟CORTEX-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很多次。打开BIN文件,没有ARM选项,打开HEX文件,没有ARM选项,打开AXF文件,有ARM选项,并且100% ...

这软件我也不熟悉,而且我不懂英文不知道怎么设置,只是很多年前研究过一段时间,觉得没意思也没什么用就没继续研究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设置自动分析成汇编的代码,记得以前老版本的都是自动变成汇编了,没变成汇编的话用C快捷键可以转成汇编,D键转成数据,你懂英文应该很容易知道怎么设置。

我贴下我打开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很长时间没用这个软件了,你有兴趣自己慢慢研究吧。

下边这步不知道为啥没变成汇编,选中代码按了几下D键和C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软件我也不熟悉,而且我不懂英文不知道怎么设置,只是很多年前研究过一段时间,觉得没意思也没什么用就 ...

你这个是旧版本,最新的7.2版,已经不能反汇编ARM了。应该是自知没法用,所以禁了这个功能。
我再说一次:不等字长的二进制码,神仙都不能反汇编的!你可以用51系列的试一下看看。51的反汇编软件大把的多,但是,没有一个真正能用的。CORTEX-M系列就更难反汇编了。51系列在设计时还没有考虑到反**,ARM的CORTX-M系列在设计时,就充份考虑了反**策略。

@icecut :字节等长指令集,花指令是无效的。我就破解过MICROCHIP的花指令伪装。
@icecut :字节等长指令集,花指令是无效的。我就破解过MICROCHIP的花指令伪装。
你搜一下花指令. 比变长指令集复杂的多吧....
@nstel :是两件事情,1,直接改bin文件就破解软件加密了。2,反汇编完全没问题,看懂是难,但不需要看懂
@meijc119 :每个字节都一样。没有错。但是,谁能读懂呢?保正每个字节都一样,就是把单片机再破解一次!你花了两次钱,什么也没得到!
改这个软件加密不需要反汇编,另外51也是不等长的指令,stm32f反汇编淘宝上一堆做这个的,保证编译出来的文件与原文件每个字节都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A:
ARM 的CORTEX-M系列,设计之初,就实考虑到了加密问题的。采用不等字长指令,反汇编基本无可能。应该说,这 ...

市面上那么多**的,他们怎么做到的。你说的用汇编语言编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牺牲了开发效率。

网友A:
台湾的义隆单片机,远翔单片机,我都做过反汇编,而且很成功,也赚了不少钱。但是,51系列的不行。CORTEX-M系列的更加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市面上那么多**的,他们怎么做到的。你说的用汇编语言编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牺牲了开发效率。 ...

那是编程的人还没有学会反**技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那是编程的人还没有学会反**技术。

这句话倒是很有道理,提醒了我,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湾的义隆单片机,远翔单片机,我都做过反汇编,而且很成功,也赚了不少钱。但是,51系列的不行。CORTEX-M ...

我前几年研究过CORTEX-M反汇编,反汇编后的汇编还可以重新编译,编译后的能和原来的BIN一样,我还把方法教给了别人,看到别人好像在挣钱,我却一分钱没挣到,搞不懂这东西还能挣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年研究过CORTEX-M反汇编,反汇编后的汇编还可以重新编译,编译后的能和原来的BIN一样,我还把方法 ...

这个需要做成产品才能赚钱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年研究过CORTEX-M反汇编,反汇编后的汇编还可以重新编译,编译后的能和原来的BIN一样,我还把方法 ...

重新编译,不能修改,等于白忙。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年研究过CORTEX-M反汇编,反汇编后的汇编还可以重新编译,编译后的能和原来的BIN一样,我还把方法 ...

很赚钱的呀,去淘宝开个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编译,不能修改,等于白忙。

那些专业才重新编译,他们可能不会直接调试汇编,需要借助KEIL软件仿真调试。
我以前搞是直接用JLINK命令行调试不用重新编译,分析明白了直接改BIN。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很赚钱的呀,去淘宝开个店。

其实逆向要正向开发经验足,特别是用库和C语言多,这个正是我的短板,我根本没用过库和C语言写程序,所以竞争不过人家,看人家的广告好像什么都可以搞定,而且只需要很少的时间,人家搞了很多年经验非常足,但是他们从来不出来说他们的方法,我是菜鸟根本没办法和人家专业的竞争,所以放弃了,不如学点正向的技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些专业才重新编译,他们可能不会直接调试汇编,需要借助KEIL软件仿真调试。
我以前搞是直接用JLINK命令 ...

IDA PRO的作者,全世界公人天才人物。反汇编出来的是个什么水平?你说的这些是天方夜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逆向要正向开发经验足,特别是用库和C语言多,这个正是我的短板,我根本没用过库和C语言写程序,所以 ...

别人吹牛,你也信啊?华为有什么不敢抄的?华为**了多少芯片?赛灵思的FPGA,至今没有**成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比华为更能吹牛。

我徒弟的博士论文就是用虚拟机的方式寻找软件漏洞. 国际会议上做过演讲...

我徒弟比我厉害

网友A:
当今世界的最高**水平,有两个代表:IDA PRO的作者,华为。
这两个是最高**水平的代表。这两个都没有**的芯片,那是谁也**不了的。吹牛谁不会?

牛a+1的人不屑于破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徒弟的博士论文就是用虚拟机的方式寻找软件漏洞. 国际会议上做过演讲...

我徒弟比我厉害 ...

这和**单片机说毛的关系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和**单片机说毛的关系吗?

不懂了吧.....懂的人知道啥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不懂了吧.....懂的人知道啥关系.

我做**,改编,搞了5年。赚了不少钱。我不懂谁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做**,改编,搞了5年。赚了不少钱。我不懂谁懂?

做50年也成不了博士,你知道人家**比速度,都是秒级的么?也就是一个可执行文件拿过来,10s之内就结束战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DA PRO的作者,全世界公人天才人物。反汇编出来的是个什么水平?你说的这些是天方夜潭。 ...

他们重新编译也是用IDA先反汇编,然后改下反汇编后的代码再用KEIL重新编译,这方法的教程网上居然没有。而我没怎么用过keil,只能对着IDA的汇编用JLINK命令行手动设置断点调试,我这方法太笨效率不行。但是也勉强也给别人改过东西。我一共也没改过几个东西,有个要改菜单,但是我没硬件和液晶所以改不了,让他们提供他们也不愿意。有个要改革锁定仪表按键操作的密码,也带液晶只找到了秘密的地址改了发给他,从此再也不和我联系了,还有个要改打鱼机加密卡,这东西我没接触过而且和PC通讯,根本不了解这东西原理,而且还有加密芯片,所以也搞不了。还有个卖锅盖的需要改插到机顶盒上类似KEY的小东西,用的是GD32单片机,说了半天说不明白要改什么,原来就是改个ID号,我觉得这个简单就说成功要100元,然后给他改了,他还要学怎么改,我又教了他一晚上,他学会后又要学怎么找,我说要先学学单片机,他又要我教他学单片机,我感觉很累,所以100元也没要他的,再也不想和他联系了。 大多数加我QQ的都是问我问题的,我本来也是菜鸟只把自己会的教给他们,看QQ群里面有人很厉害,但是从来不说他的方法。后来感觉反汇编整天看别人代码调试别人程序很枯燥,一但失去兴趣再也不想碰了,而且这东西挣不到钱,我是种地的农民,这东西我根本用不到,去我们这小厂子想找个工作招人说我学的都是没用的东西,所以我放弃学这个了,还不如学个数控车工能找到工作,搞这个反而浪费了很多电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做50年也成不了博士,你知道人家**比速度,都是秒级的么?也就是一个可执行文件拿过来,10s之内就结束战斗 ...

博士?哈哈!我当然成不了博士。因为我不会造假抄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等字长的二进制码,反汇编出来的,就不是原来的语句了。完全是谁都看不懂的天书,怎么去修改? ...

这样不容易被人跟踪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演示下吧,反正我不是靠这东西挣钱的。
比如下面的指令
把0x8000左移12位是0x8000000

反汇编出来的,不是这个语句了。LDR可能是被反成了ADDR了。你怎么去跟踪?
你单片机都不会开发,还谈什么反编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汇编出来的,不是这个语句了。LDR可能是被反成了ADDR了。你怎么去跟踪?
你单片机都不会开发,还谈什么 ...

我都说这么明白了,你还看不懂啊,不用反汇编插上JLINK一条命令就跟踪到了,还是那句话你去试验下吧,我说的都是经过我验证的经验,我不像别人那样学会点东西就藏着就怕别人学去,我不可能什么都给你手把手的演示,你想搞自己研究下吧,ARM逆向没什么门槛的,很多人都在做你就看不到?
我哪里说我不会单片机了,我只是没用C写过STM32的程序,我写的程序每一个函数都是自己用汇编写的,一点别人的代码都不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都说这么明白了,你还看不懂啊,不用反汇编插上JLINK一条命令就跟踪到了,还是那句话你去试验下吧,我 ...

请问,你的二进制码文件,在什么软件下可以调试?
KEIL MDK不行,IAR不行。你试怎么让二进制码运行起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都说这么明白了,你还看不懂啊,不用反汇编插上JLINK一条命令就跟踪到了,还是那句话你去试验下吧,我 ...

请问,你的二进制码文件,在什么软件下可以调试?
KEIL MDK不行,IAR不行。你是怎么让二进制码运行起来的?

可以“Attatch to running target”的,基本上只要代码读出来了,你就挣扎不了几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二进制码文件,在什么软件下可以调试?
KEIL MDK不行,IAR不行。你是怎么让二进制码运行起来的 ...

不是软件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软件仿真,是直接硬件插上JLINK,JLINK官方软件有个命令行调试器。

这样的调试,能不能看明白还是个问题。
即使看明白了。还有一个办法对付:主程序中,加一段擦除程序。当检测到加密位改变了,立即跳转到擦除程序,实现部份或全部擦除,这个时间只有10MS,

网友I:
MCU只要代码读出来了,基本上就挣扎不了了。

如果直接出现id地址,500就被人改了,另外一种需要花5000,加难也就是几分钟就可以了,为什么不让破解的人付出多一点代价

网友A:
引用 网友I:
MCU只要代码读出来了,基本上就挣扎不了了。

那就用擦除程序对付。只要检测到加密位改变了,立即擦除。

楼主:
只是加大难度,不直接出现id地址,只少解密出来的程序不会一眼就知道有软件加密,而且1分钟就被**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擦除程序对付。只要检测到加密位改变了,立即擦除。

只要能读到,什么招都没什么卵用。

网友J:
没用,举例,STM32的ID存放的地方是FLASH,直接母片拷贝,ID一样,这有什么用呢?如果这么轻松,谁还用加密芯片呢?我们的产品就是这么被**了。所有ID全部一样。
STM32F103内部就没有OTP工艺,ID本身就在FLASH区域,只是特殊一点,是可以更改的。你用STM32的ID加密,是没有任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用,举例,STM32的ID存放的地方是FLASH,直接母片拷贝,ID一样,这有什么用呢?如果这么轻松,谁还用加密 ...

ID是唯一的,是人家改了你的程序,并不是人家的空片改成了你一样的ID,ID所在的区域没有编程器能改的,解密的人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他们用的跟你一样的编程器

网友K:
看起来是如此的高大上。

楼主:
同样STM8系列读id时不要出现0x4865~0x4870这些id地址,不然也是分分钟被人**,方法一样

网友L:
看了半天,得出了结论:废话少说,有什么好的加密芯片推荐?呵呵

网友L:
不过,感觉还是xmos芯片的加密方式好,**率为0.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不是软件仿真,是直接硬件插上JLINK,JLINK官方软件有个命令行调试器。

如果把jlink口禁掉,看你还有啥招??

网友J:
引用 楼主:
ID是唯一的,是人家改了你的程序,并不是人家的空片改成了你一样的ID,ID所在的区域没有编程器能改的,解 ...

事实上ID就是被修改了。你怎么确定ID不可以被更改?我们买了多个盗版的芯片,读出来确实ID一样。我只是给你这个建议,你这个方法太简单了,没任何用。一般稍微深入思考防**的都可以想到。别小看他们**的人,要知道他们就是靠这个吃饭的。STM32F103没有OTP,而且他们的工具你也没有。

网友M:
只要通过芯片**得到BIN或HEX,就逃不开yjmwxwx的跟踪,就看有没有值得做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只要通过芯片**得到BIN或HEX,就逃不开yjmwxwx的跟踪,就看有没有值得做而已 ...

吹牛

网友N:
非常好的资料

楼主(2022-08-03):
void READ_Unique_ID(volatile u32 *p)
{
        volatile u32 Addr;
        Addr=0x20000006;    //让逆向的人误以为是ram变量
  Addr-=0x800;
  Addr-=0x1e;         //addr等于id的基地址0x1ffff7e8
        p[0] = *(vu32*)(Addr);
        p[1] = *(vu32*)(Addr+4);
        p[2] = *(vu32*)(Addr+8);
}

网友O:
应该能跟踪到哪里读的I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