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Keil的Option>>user>>AferBulid_Rebulid>>Run#1和Run#2如何设置?

楼主(2019-11-05):
Keil的Option>>user>>AferBulid_Rebulid>>Run#1和Run#2如何设置?
各个定义是什么?需要加空格不?

fromelf.exe --bin --output $L@L.bin $L@L.axf
以上各段字符的代表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也是有空格间隔?

file_encrypt.exe  $L@L.bin  $L@L_encrypt.bin  123456789

file_encrypt.exe是啥意思?
$L@L.bin是啥意思?
$L@L_encrypt.bin啥意思?
个字符直接加空格是什么说法?

楼主:
截图如下

楼主:
还是看不懂啥意思,那条字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看不懂啥意思,那条字符

第一个是把axf文件转换成bin文件,第二个是加密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把axf文件转换成bin文件,第二个是加密文件

谢谢大师指导.
原来这样。

那写那个字符串,有语法要求么?
每段的定义看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导.
原来这样。

你用MDK编译一下工程,可以在Build Output窗口看到完整的输出语法,类似:
After Build - User command #1: XXX XXXX
然后你可以试试在CMD窗口运行一下2个exe --help,一般会有说明,如果没有就只能百度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MDK编译一下工程,可以在Build Output窗口看到完整的输出语法,类似:
After Build - User command # ...

谢谢~

网友B:
这俩选项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C: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E:
我也来学习下